一个简单的机械密封,请教

楼主(2012-07-16):
有直径170mm的管子,管子上端有一圈18mm的孔径,在做管子内部有些组件的检漏测试时需要将这一圈孔径密封掉
在检漏时管子内部的压强在0.25MPa。由于是非标件,无法使用常规的沟槽卡箍将其密封
作为新手,求问下这种情况如何来密封掉这一圈孔径比较好 管子为一般的pvc管

网友A:
如果18毫米的孔离端面近的话,就直接用长一点的堵头密封了,如果比较远,可以用压缩空气胀套在孔之后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18毫米的孔离端面近的话,就直接用长一点的堵头密封了,如果比较远,可以用压缩空气胀套在孔之后密封。

是这样的,孔径离管子端面有一段距离,是沿着管子外圈阵列的,孔都不能开螺纹,工作时管内压强也有0.25MPa,因此堵头密封估计不行了。不过胀套倒是可以考虑下,宽度大的胀套直接可以把孔径覆盖掉。非常感谢,建议非常实用!认真考虑下

网友B:
加工管螺纹上低强度密封胶就行。
还有,这个不叫机械密封。机械密封是一种特定密封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管螺纹上低强度密封胶就行。
还有,这个不叫机械密封。机械密封是一种特定密封形式。

您的意思是开管螺纹上低强度密封胶后用堵头来直接密封?疑问是,在圆管上开螺纹用堵头密封效果可以么?因为是个检漏装置,需要保证孔径能够被完全密封掉不漏气
刚刚出校的大学生,多多指教~

网友B:
你的管管壁有多厚呢?能否在管上攻牙要根据管厚查手册。
如果不行可能需要做个相贯线焊接。
用一对圆弧螺母/垫片来上标准接头也可以,但是端面要有O圈槽做端面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管管壁有多厚呢?能否在管上攻牙要根据管厚查手册。
如果不行可能需要做个相贯线焊接。
用一对圆弧螺 ...

首先谢谢您的热情回复,管壁是10.5mm,应该是足够厚了,现在有三个小问题:
1. 管上攻牙和管厚的对应关系应该查什么手册呢?
2. 因为是pvc管,所以无法进行焊接,而且密封掉这圈孔只是临时检测用,平时还是要保持通畅的
3. 您的上圆弧螺母垫片连接标准接头的方法还不是很明白,可否详细解释下
学习心切,带着问题和您的方法大概查了下,以上还是不甚明了~
另外,我有一个想法,可能有点荒唐,望指正
有无或者能否做出一个两端大中间与孔径大致一样的橡胶塞子,然后一圈塞子可以连到一个橡皮条上,橡皮条外尝试用卡箍来封住,这样在密封孔的时候只要依次塞住各个孔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18毫米的孔离端面近的话,就直接用长一点的堵头密封了,如果比较远,可以用压缩空气胀套在孔之后密封。

不好意思,关于胀套又研究了下,不知道您说的压缩空气胀套指的是哪一种?只查到那种通过旋紧螺栓来卡紧的胀套

由于管子是外径170mm的pvc管,厚度只有10.5mm,如果用这种胀套根据尺寸就需要选择大概Z2型170*225的胀套,经查询,该胀套与轴结合面的压力达到160N/mm2,也就是达160Mpa,这样的话这种pvc管子就比较难以承担。所以这种胀套是不是不太适合pvc管道的密封
望指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关于胀套又研究了下,不知道您说的压缩空气胀套指的是哪一种?只查到那种通过旋紧螺栓来卡紧的 ...

自己做一个,相当于一个自行车轮,只不过轮毂部分是实心的。放入管内合适位置,然后给“轮胎”充气,不就达到密封要求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一个,相当于一个自行车轮,只不过轮毂部分是实心的。放入管内合适位置,然后给“轮胎”充气,不就 ...

嗯,大致明白您的意思,不过这排孔不在靠近管子端面处,加工这样的胀套并且内部施工,可能可行性不是很大。而且如果方便加工170mm的胀套,那可能去加工一个170mm的卡箍更方便,之前也是考虑到卡箍等都是标准件,没有170mm的非标件,如果需要则要去定制,如此看来去考虑定制卡箍可能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