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磨开机10秒 就出现液压报警,请教

楼主(2012-07-16):
各位老大本人对液压泵一窍不通
我有一台平面磨(日本平野),它配有一个YET-M1P1型的液压泵
平面磨开机10秒 就出现液压报警

YET-M1P1的异常信号灯就 闪烁(液压表一开机的时候是工作的,异常之后液压表就没液压了)
平面磨厂家说是液压油少了,我换了油也加满了油   开机后还是叫

社区有没有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有可能是过滤器堵塞,你拿出来清清看。

网友:
泵叫,说明泵内抽不到油。
1是油面位置低,进油口吸不到油,2是过滤器堵塞,导致无法吸油。

网友:
同意楼上,可能过滤器两端有压差报警装置,更换滤芯或者清洗一下,如果是这个原因又搞不定就跳开它。不过没有报警的话就要小心了。

楼主:
我全都大拆八块 里里外外全都清洗过了   所有的油路我都用气枪吹过了
没用啊

楼主:
一开始的时候 液压表是工作的 液压表一不工作就报警

网友A:
我觉得这个要用分段排除法来做最好,排除液压管路上的每个元件。
要是我的话,我会在液压表后端管路断开,打油看报警时有没有油通过。如果有油通过,则继续往下游元件找;如果不通过,则往上游元件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要用分段排除法来做最好,排除液压管路上的每个元件。
要是我的话,我会在液压表后端管路断开, ...

唉…和我这种液压打包机一样!一通电压差发讯器就报警,没办法,把压差发讯器拔掉!用不了多少时间压差发讯器O型圈就坏掉!真是没办法!把虑芯换掉都是一样!不知怎么回事!请各位大侠告知告知!小弟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