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pdf 转成 cad ?

楼主(2012-07-16):
谁能把pdf 转成 cad 啊? 帮帮 忙  联系QQ 1141122032

网友:
之前见人用过这个软件,好像是illustrator。后来我也想搞 可是怎么也搞不成

网友A:
要看你的PDF图纸是图片还是矢量的。

如果你的PDF图纸是矢量的
1.可以下载PDF转DWG软件,网上有很多,比如AutoDWG PDF to DWG Converter
2.可以安装各类矢量软件,比如Illustrator,CorelDRAW,矢量可以打开PDF格式,并且可以保存成DWG格式

问题:转换后虽然是矢量的线条,但是所有线条都被打断,比例不变,但是尺寸关系全部丢失,基本和没用一样。文字无法转换。

如果你的PDF图纸是位图的
1.可以下载CAD的位图识别软件,AutoCAD Raster Design,把PDF转为图片,导入CAD后,用软件识别线条
2.老实点,用CAD重新画

问题:识别精度和你图纸的扫描精度有关,但是效果一般都比较差,不会有理想的结果的。

还是老实点自己画吧。。。。

网友:
百度一下,网上有很多!但是话又说回来,导出来的不一定准的,还不如自己看着再画一遍了,也没多长时间的!

网友:
论坛里有关于这方面

网友:
如果原图是用绘图软件直接导出的pdf还好些
如果是扫描或图片格式,结果那些个碎线段会让你很凌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PDF图纸是图片还是矢量的。

如果你的PDF图纸是矢量的

你好 转换软件你有吗?  能不能 麻烦你 帮我转一下 呢

网友:
说实话,我还第一次看到能这样转

网友:
下载个转化器,网上有的

网友(2012-12-14):
hen  you  yong  d  xiexie

网友:
以前用过类似的软件,但是转过过来的图纸不是很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