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对称平行扁位,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2-07-16):
对于图上的这扁位,大家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吗?两扁位,我们一齐加工和分开加工都试过,效果都不是很好。
材料只是普通45#钢,主要是对称度和“高度差小于0.05”难保证,而且量还比较大,希望大虾们可以提供点意见!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的图纸是新手画的吗?轴心的直线度Φ0.02,到底是大径的轴心、小径的轴心、还是中径的轴心?这三个实际轴心必然不重合。
两扁位至螺牙端面<0.05这句也很难理解,是不是铣去高度小于等于0.05呢?这就跟8.6 +0/-0.1过定位了。因为M8的大径8本身也有公差,查6g这个公差还不小呢。
无论一起加工,还是分开加工,问题都一样,只要你定位得了螺纹的轴线就好办。
我觉得这么加工容易一点,先铣一面,让它与螺纹大径的轴心高度差为4.25 +/-0.25, 再用已加工这个面作基准铣另一个平行面厚度8.55 +/-0.25。应该可以满足对称度和厚度。
从使用角度来说,这种不完全螺纹主要是用于快上快下,公差根本不需要这么严,只要穿得过这个形状的介子就行。

网友B:
超级简单。。除了炮塔式铣床外,还有种 铣床刀可以横着夹的,加个夹个光轴,光轴上加盘刀,距离自己定!做个夹圆柱的夹具,一排10来个一刀过去,很平行

网友C:
有专业铣扁机 几万块一台而已

游客

网友:
谢谢!!
非常正确,建议楼主 采纳。

网友:
双锯片刀,

网友D:
哎  用个分度头行不

网友:
用两个三面刃铣刀,中间加垫。垫的厚度就是你所加工扁的宽度。用立铣和卧铣均可。批量大可制作治具。(v型块)。批量小。用分度头装卡。

网友E:
量大买台楼上说的专业铣边机,自动进料,完全不用人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纸是新手画的吗?轴心的直线度Φ0.02,到底是大径的轴心、小径的轴心、还是中径的轴心?这三个实际轴 ...

1、图纸是客户提供的.直线度针对的是整轴轴心.公差在Φ0.02以内就可以了,我们主要是通过定点打跳动度检验。
2、两扁位至螺牙端面<0.05,这句它针对的是,双扁位垂直于轴心的两面到螺牙端面的距离,即15.6+-0.1,要求两扁位必须在
     该尺寸范围内,并且长度差不能超过0.05。
3、分开加工,最主要还是定位和夹具问题,估计是我们夹具做不好。
     谢谢你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级简单。。除了炮塔式铣床外,还有种 铣床刀可以横着夹的,加个夹个光轴,光轴上加盘刀,距离自己定!做个 ...

我们之前用的卧铣,分开加工,发现在铣了一面,铣第二面时,由于装夹和震动,导致铣出来厚度和对称度都不理想.
确实可以考虑用圆柱夹具.增加夹具和工件的接触面!我,可以试下从这方面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专业铣扁机 几万块一台而已

市面上这种机床实在太多了,很难选择。我们目前用的都是传统机床,也是时候该更新换代了!机床,有好的介绍没?

游客

网友:
我一个老乡在东莞做这个鬼机器 做了不少年 我还帮他画过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之前用的卧铣,分开加工,发现在铣了一面,铣第二面时,由于装夹和震动,导致铣出来厚度和对称度都不 ...

我们这铣床师傅铣轴,都这样洗的,一刀走过去 10来根就好了,把刀具调好!做个夹圆的夹具,一排夹个10来个!就是卧铣吧,

网友:
做个夹具可以满足要求的,不过这类工件一般不是用V型定位,要用中心孔定位,夹紧可以V型夹外圆位置。外圆定位会有误差的。

网友F:
深圳那边蛮多的
要不要推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深圳那边蛮多的
要不要推荐的?

我们是自己加工的,想看看大家意见,有没更好方法

网友G:
批量不大的话上卧铣,分度头转90°,用三面刃铣,外径如果磨过用双刀,没有磨过用单刀,旋转分度头180°就可以了。这种加工方法适合小批量且加工与两小的工件适合。

网友:
用分度头应该可以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批量不大的话上卧铣,分度头转90°,用三面刃铣,外径如果磨过用双刀,没有磨过用单刀,旋转分度头180°就可 ...

我们的量都上万的.用分度头的话效率太低了..现在对称度和扁位厚度还是比较好保证。问题出在“两扁位至螺牙端面<0.05 ”这句它针对的是,双扁位垂直于轴心的两面到螺牙端面的距离,即15.6+-0.1,要求两扁位必须在该尺寸范围内,并且长度差不能超过0.05。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  用个分度头行不

没错 和我想的一样

网友:
把件立着装夹,用铣刀侧铣,

网友(2012-09-17):
楼主你好!深圳恒诺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自动铣扁设备。看了您的图纸,产量大,铣双扁位用可以推荐您用自动铣扁机设备加工。吴生180  0259  6076

网友:
基准A是M8外螺纹轴线(中径)?如果是这样,车加工时必须保证外圆与外螺纹的同轴性(0.02以内),
然后用V型块定位;用两把三面刃铣刀,中间宽度调整为所加工扁的厚度即可;

网友:
用分度头,然后做一个螺纹胎具,工件拧上去直接用铣床就应该可以了

楼主(2012-12-10):
引用 网友E:
量大买台楼上说的专业铣边机,自动进料,完全不用人工。

自动铣扁机有介绍的吗?

网友(点评):
不需要什么自动铣扁机的,那什么自动送料都是浮云,自己改改就很好了。市面上的这些非标自动化都是麻烦的,售后啊,服务啊 都是问题。

网友(点评):
市面上的机子,我看了很多,可是效果没有预期的好,精度、效率都不太好!

网友H:
用两个双面刃铣刀,中间放衬套,衬套的长度就是你两平面的尺寸。无论什么铣床都可以完成加工。夹具只要在平口钳固定钳口端加装一个V形块。首件加工时先用分中棒找到轴的中心。这样位置公差就能保证了。所说的两扁位到螺纹端面高低差小于0.05只为了控制扁位的那个垂直公差,那这样和你的15.6+/-0.1长度就起冲突了。这样15.6的实际生产公差只有0.05.生产成本上就加大了,如果不是使用要去的话夹具上做文章你的生产成本就会有点降低。楼主有兴趣的话把设备型号和全面的图纸告知,这样做的工艺更贴合实际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两个双面刃铣刀,中间放衬套,衬套的长度就是你两平面的尺寸。无论什么铣床都可以完成加工。夹具只要在平 ...

你分析的非常正确,客户向来需要对资料保密,我就删除了标注栏,呵呵!

网友(点评):
图纸上看,两扁位是很好加工的。问题就在你的扁位到螺纹端面的0.05是个麻烦事,建议上自动化的夹具。如果楼主需要的话 ,我试试看帮你搞个夹具。不过我是业余的 效果好不好就不敢保证了。加QQ吧,交个朋友442654628

网友(点评):
一齐学习学习,我们的工艺很多地方需要改进的.

网友(点评):
有个方向行,谢啦!

网友I:
分度头夹持 百分表打平行度 ,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分度头夹持 百分表打平行度 ,可以的吧

可以是可以,但是有上万的量...

网友(2013-02-28):
这个太简单了,我司就是专业做这类单扁位,及多扁位加工的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我司就是专业做单扁位及多扁位加工的,用铣扁机做

网友:
卧铣,用双圆盘铣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