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见的接近开关只有两棵线,昨天我看到一个三颗线

楼主(2012-07-16):
各位师傅们,有个电气的问题,帮忙解决一下吧!平常见的接近开关只有两棵线,昨天我看到一个三颗线,请问这三颗线分别接什么的啊?

网友A:
这个你要看是干吗用的?泛泛说,估计说不明白,可能是壳体要保持某电位的,也可以是双状态的接点,要知道是什么接近开关,才具体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拆开发个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要看是干吗用的?泛泛说,估计说不明白,可能是壳体要保持某电位的,也可以是双状态的接点,要知道是 ...

就是机床上用于检测工作位置的接近开关。

网友:
应该一根供电线,一根常开,一根常闭。
通电找个铁块在接近开关附近,用个万用表一量电压就知道。

网友B:
三线制的接近开关,蓝色0V,棕色24V,黑色是输出,对于常开型的传感器,PNP型输出为24V,NPN型输出0V

游客

网友:
终于赶上一个998大侠没有正解的问题了。
正解

网友:
这个问题稍微百度下就知道了,为什么不呢?
接近开关,有两线制的,就相当于普通的机械开关的一个接点.但这种开关漏电流大,在某些场合不能使用.
有三线制的,通常是棕正,蓝负,黑为信号.
还有四线制的,常开和常闭两个信号接点.

网友:
蓝色0V用来给开关.上的状态指示灯提供回路,灯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

998 也有没回答出来的问题啊

网友:
这类问题,最好还是详细看说明书,否则,任何猜测都未必准确,

俺手头上就有欧姆龙的详细样本,还是代理商送来的,都不敢说死一个事情,,

直流三线式的,棕色为12伏-24伏,

是否世界所有东西都如此,这个也不敢说,

游客

网友:
直流三线用过国产的,巴鲁夫,IFM,B+F,施迈赛,欧母龙均为棕正,蓝负,黑信号.图尔克,施克没用过就不知道了.巴鲁夫现在很便宜了

网友:
哎,是因为998懂的太多了,见的太多了,才这么说
无知则无畏

网友:
正常啊,大部份是三线的。pnp与npn都是三线的

游客

网友:
不是大部分,通常,日系用2线的多,欧美用三线的多.主要原因就是漏电流的问题,日系PLC不如欧美的敏感,即使用两线,通常要并接电阻来分流以避免误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线制的接近开关,蓝色0V,棕色24V,黑色是输出,对于常开型的传感器,PNP型输出为24V,NPN型输出0V

受益了……谢谢

网友(2014-04-23):
我们公司的设备大部分为常开的接近开关,如果设备扫片到达开关位置后,指示灯灭了后,但是设备不执行下一个动作。是不是黑色的信号线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