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一批零配件,材质球墨铸铁,紧急求援

楼主(2012-07-16):
我司现在家用一批零配件,外径13,材质球墨铸铁,工件卧式液压夹具加紧加工,中间钻∮5个的孔深度60,伺服四次进刀,使用的刀具是带内冷的合金钻头,加工的过程中内部通气,可把加工产生的铁削吹出来。

现在的问题是;加工出来的工件口部至三毫米处尺寸OK,三毫米之外的尺寸偏大,应为没有∮5量程的内抓千分尺,加工的过程中只能用量棒检测,到客户那边加工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弄的客户那个郁闷。我却不知道从何下手啊。

求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对,照成问题发生会有很多因素,一味强调结果没用的,要把你的现状,和原因详细说明我们才能给你想办 ...

今天客户亲临公司查看
还是没有处理的方案
所加工的孔与产品自身要求成3°角度,孔径∮5mm,深度60mm,公差∮5±0.05,刀具为直槽内冷合金钻加工过程中通压缩空气
液压夹具加紧工件,刀具分四次进退刀,每加工工进15mm就快速退15mm来回加工,让铁削排出
今天切开中间测量内外尺寸相隔8s
关键的问题是口部小内部大,客户无法使用

网友B:
三毫米偏大?这么好的刀?你工艺有问题还是精度纳米了?

网友:
订做个盲孔气动测头咯,查气动量仪关键字。

网友:
精度很高嘛?

网友C:
孔底部尺寸偏大?不应该啊!孔的垂直度如何?孔深度60是分四次钻完的??四次进刀的时候中心点对准没有?

网友C:
是你的夹具有轻微松动吧。。。。不然是不会出现偏大的问题,偏小倒是有可能。

网友D:
跟大家探讨下这样行不行:能否先打直径4mm孔,然后扩孔5mm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毫米偏大?这么好的刀?你工艺有问题还是精度纳米了?

口部三毫米处正常,三毫米以后的尺寸偏大
客户拿去内部状配件是在口部就把配件挤压变形到了内部就很松动
那样就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大家探讨下这样行不行:能否先打直径4mm孔,然后扩孔5mm试试?

那样节拍就跟不上啦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你的夹具有轻微松动吧。。。。不然是不会出现偏大的问题,偏小倒是有可能。

夹具松动会出现这问题??
我是液压卧式加紧的
如果有松动的话
工件的每个都报废了
现在的报废率在12%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孔底部尺寸偏大?不应该啊!孔的垂直度如何?孔深度60是分四次钻完的??四次进刀的时候中心点对准没有?

孔的要求就是与外圆有个3°的斜度要求
刀具重复定位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孔底部尺寸偏大?不应该啊!孔的垂直度如何?孔深度60是分四次钻完的??四次进刀的时候中心点对准没有?

孔径与产品外径有个3°的要求
刀具重复定位的精度可以肯定

网友:
没必要用内冷钻,普通钻头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孔的要求就是与外圆有个3°的斜度要求
刀具重复定位没问题

如果夹具稳定,定位准确,一把钻头重复钻孔,孔洞只会越来越小,刀具要磨损嘛。你这情况还从么挺说过。暂时无法想象。

网友:
那你可以拿  4.9的钻头 加工了

网友:
一般这是钻头的问题,排屑不畅,把孔挤大了。
1,换个好钻头。2,用液冷。

网友:
换好一点品牌的深孔钻+动力头做吧

网友:
亦有可能是振刀引起的尺寸不稳

网友E:
弄个简图就非常清晰明了了,要求公差是多大,工艺是否合理,能否采用钻绞配合工步。3mm以外偏大,大多少?是否是钻杆过长产生摆动耍龙了,能否采取增加钻杆刚度的措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弄个简图就非常清晰明了了,要求公差是多大,工艺是否合理,能否采用钻绞配合工步。3mm以外偏大,大多少?是 ...

说的对,照成问题发生会有很多因素,一味强调结果没用的,要把你的现状,和原因详细说明我们才能给你想办法,不是吗!很多高手因为没听你说明白,把问题想歪了所以给的帮助或许是错的,倒不如一次说明白,这样大家都出主意!

网友:
是不是盲孔,挤销了吧

网友:
铁屑在底部挤压吧。是否确认气流通畅?

网友:
是3°的斜孔吗?是孔径超差还是位置超差?还是弄张图纸吧

网友:
是不是下部孔壁很粗糙,并且孔径大,原因大概是排屑不好。看一下钻头上有没有积屑磂,适当调整一下转速和进刀量。

网友:
还有就是机床主轴有偏斜

网友:
排屑顺畅吗?

网友:
是刀具的问题,直径5,深度60,是深孔钻,不能直接用直径5的钻头,这样肯定保证孔径尺寸公差,至于内孔倾斜度(3°)也很难保证;

网友:
这样肯定无法保证孔径尺寸公差,至于内孔倾斜度(3°)也很难保证;

网友:
要在刀具和加工方式上下工夫,保证刀具的刚性

网友:
和我曾经发的那个帖子类似,楼主可以搜索一下,你的孔径是5,长度是40,已经是远远超过5倍的直径数值,属于深孔,在设备上钻肯定难度很大。

网友:
我们也有类似的加工,用的钻头没你们好,要求也没你们的高,不过进刀的量是否可做下调整,不要均分四次,可手动编程。开始多进,到底部量少一些。另外可查看是从哪段距离开始变大的,进一次量一次,个人浅见,希望楼主尽快找出问题,最好能分享想下

网友:
学习中期待楼主给出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客户亲临公司查看
还是没有处理的方案
所加工的孔与产品自身要求成3°角度,孔径∮5mm,深度60mm,公 ...

从以下几个地方下手:
  1.进给量,进给速度过快,你加工孔很深,孔径又小,刀具弹性当然较大,如果进给量太快,刀具在切削时超负荷会导致切不动现象刀具在工件内部挤压变形,将加工好的孔壁伤磨小,从中间剖开测量时应该是两边小,中间大。
  2.刀具不锋利,刚性差,切削时刀具变形大。
  3.主轴跳动大也可以导致这样。
信息还不完全,只能分析到这里,如果还有不懂的可以找我!

网友:
是不是有汽眼了

网友:
出现少量废品,应该和铸件也有关系,
铸造的时候可能有硬点,你钻头碰到后会受力过大导致中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