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传动的计算,请教

楼主(2012-07-16):
链传动,功率P=2.2 KW, 当链速v特别低时(例如v=0.0012m/s),圆周力F=1000P/v=1000×2.2/0.0012=1833333.33 N =1833.33 kN,这个计算值太大了,由此选择链号非常不经济,相应的传动轴等直径也大的吓人。

请问高人,以上计算方法有无不妥之处? 有没有更好的计算方法?

网友A:
那个功率是按照实际功率算的吧,不是额定功率

网友:
看负载,按负载计算。

网友:
不会吧,功率是额定的,受力要看当时的情况,如果那么慢的速度还是按照额定功率输出了,当然力就大了,如果没有输出那么大的功率,力就小了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教!
我们这套传动是带动网带10mm/min的速度运动,网带上载重4T,假设牵引力为载重即为40000N,那么用公式p=fv算的 p=40000*10/60/1000=40/6=6.7w,即使算上传动损失也超不过50W吧,但实际用这个功率的电机应该是不行的!很困惑不知道错在了那里!我现在的疑问是极低速下链传动能不能按照一般速度的方式计算

网友(点评):
我一般不這麼算,我都是算出力以後,再除以效率,根據最後的力和電機氣缸等驅動原件的輸出力做比較,在加大一個等級,一般都是沒有問題的

网友(点评):
你的计算方法不对!“网带上载重4T,假设牵引力为载重即为40000N”,如果重物是在网带上,然后网带滚动(不知你说的网带是什么东西,最好有个传动示意图),想你所说的这么低的速度,那么就只是摩擦力!

网友(点评):
还有,实际的切向力是按负载算的,电机的功率应该达不到2.2kw,你最好有个传动示意图,在附上文件说明,这样才能帮你分析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功率是按照实际功率算的吧,不是额定功率
谢谢回复

网友:
这个是实际的速度吗

楼主:
对的实际速度就那么多,基本看不到它动!

网友(2012-09-01):
机械设计手册有计算方法

网友(2012-12-16):
很困惑,有什么新发现么?

网友:
你家的电机始终输出额定功率啊?应该按负载来计算。

网友(2013-12-05):
现在都有很好的软件插件比较方便,如迈迪工具集等。

网友:
你的负载有多大啊 用多大的传动比什么的 不是这么简单算的啊

网友(2014-02-05):
用机械设计手册电子版V3.0,下载一个很好用,如不会来问我

网友:
坐等上传传动示意图~

网友(2016-04-10):
大神还在吗,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