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k 980td gsk 928 型系统与法那科比 不默认那些g代码指令?

楼主(2012-07-16):
gsk 980td   gsk 928  型系统与法那科比  不默认那些g代码指令?  我以前学的是发那科系统的,编程很受发那科系统影响。现在接触 gsk 980td   gsk 928 系统,有些指令gsk系统老是不默认。求高人指教。。。。。。

网友A: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不同的系统就会有不同的G代码

网友:
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参考机床带的编程说明书。
GSK980-TA.和GSK980-TD中的有些代码就不一样,比如G71指令。
不同的系统之间差别会更大,所以说还是以说明书为准,那是权威。

网友:
差别很大的。自己看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不同的系统就会有不同的G代码

我看过gsk980td系列的说明书,上面说的g代码中有g73,可师傅说机床不默认g73。。结果加工一批货得编60多行程序。。

楼主:
请熟悉这两种系统的大侠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