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上有很多孔,如何标注?

楼主(2012-07-16):
       现在我们公司的一些钣金件,有很多孔,如2-3平米的板上有100-200个孔,而且很多孔都不是按一定规律排版的 。现在我们主要是标注一些大体上的尺寸。很多尺寸都没有在图纸上标注出来,也没法标。一般是拿电子档给加工商,他们直接用电子档上数控机床,也没出过错。但我觉得这样做不是很规划,请问各位公司里一般是怎样标注钣金孔的?

网友A:
  和楼主差不多,主要标折弯尺寸。只要展开尺寸对就ok

网友:
标准一般以阵列方式

网友:
用尺寸链吧,看着会稍微好点
我们一般是这样,同尺寸的孔在一个图中标示
另一种尺寸的孔用另外一个图来标示
也是用尺寸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楼主差不多,主要标折弯尺寸。只要展开尺寸对就ok

用展开视图不太好
有时候加工出来的钣金件尺寸会不对
我们一般是用三视图,再加上轴测图,再加上一个展开图作为辅助表示

网友:
用坐标式标注应该会好些吧

网友:
我也是给电子档。电子档省事多了。

网友(2012-08-20):
我正需求这个

网友:
下来参考下,这个确实是个麻烦事

网友:
学习了!!!PDF有帮助!

网友:
呵呵,楼上的说的对了,主要还是展开尺寸标的对才行!

网友:
看孔的重要程度,一般的孔不标注没太大的关系,直接电子档加工就好了。因为可以不检验。要是比较重要的话就要标注好,至于怎么标注。根据图形确定,不好硬说用什么标注好。

网友:
钣金件我们通常给电子档和纸质档案,方便供应商生产。

网友:
用孔标记注明孔的大小。

网友(2014-10-08):
威望不足,能不能发下,rhmqr@qq.com

网友:
都省到这地步了,不检查吗

网友:
有规律就整列标注,没规律就尺寸链

网友:
孔表坐标标注,碰到密密麻麻的孔,我们公司就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2015-09-13):
看看!~~~~多多学习一下

网友(2016-04-19):
学习了!多谢前辈们!

网友:
啦啦啦啦

网友:
用坐标式标注

网友:
二维图纸是与他人交流的唯一凭证,对零件/装配的所有要求都要体现在二维图之上,虽然现在已有所谓的无图纸化,但那需要设计-工艺-加工-检测等各工序在同一标准框架内做到高度的统一与协调,目前全球大多数厂商还无法做到这一点,国内更不要想,所以目前二维图之仍然是唯一交流工具,你的所有需求必须一一体现在图纸上。就像没有计算机辅助作图的时代,孔多了,就不标注了,需要加工工程师自己去量图纸么?
   给加工厂发CAD图,或三维图,目的是为了帮助加工者更好的,更直观的理解设计意图,提高效率,但原则上这是不允许的,因为无论后期加工,检测,装配,二位图才是唯一凭据!
  不应该因为现在有了CAD,有了三位作图,就可以不重视二维图纸,虽然自己方便了,加工也方便了,但因标注不完善,如果出现什么问题,最终吃苍蝇的还是自己!

网友(2016-06-14):
可以用孔表,在图形上设置0点,再使用孔表标注

网友(2017-02-20):
威望如何增加

网友:
16#第二种方法好,看的清楚,孔再多都不怕

网友(2017-09-18):
积分不够怎么下载

网友:
这个是怎么标的?有标注工具还是一点点画上去的?

网友(2019-07-17):
一般不好标注的都是直接给cad文件
标注完全的纸质文件就和保险一样。出了事情才派得到用处。防止扯皮

网友:
坐标标注吧,实在太多给个表格写坐标

网友(2022-04-15):
看重要程度,重要的装配孔肯定要标注在图上;
不重要的就怎么方便怎么来了,孔多了,人也不会看,肯定要你提供三维;

网友:
感谢分享,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