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w参考截面的生成方法

楼主(2012-07-16):
最近老是感觉参考平面的生成和我想的不一样
我想让XY平面等距100再绕X轴旋转30度
可是怎么也不能一次生成
总是先等距100  再在这个平面上做草图画根线代表X轴
然后再插入参考平面  第一参考选刚刚生成的面
二选 画的那个X轴
然后再回到上面一参考的那个选项里改角度

这样就多出一个参考平面来

你们的软件都这样的么?
有没有高手给解释下?

网友:
多个参考平面没什么不好,说不定下一步你正好要用它呢。

要想一次完成也行。就画一条线,设定距离。生成基准面时直接选它,加上角度即可。

不理解就下载这个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