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上如何加工偏心件?

楼主(2012-07-16):
偏心距2mm,没有在数控上做过偏心件,如何计算垫片厚度?,工件表面有要求,加垫片会不会夹伤?用四爪的话怎么做呢?

网友A:
用弹簧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弹簧夹头

没用过啊,咋用啊

网友:
龙九大侠发过这样的帖子,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五金手册里面有车偏心垫片厚度的计算公式  因为我现在人在外地 不能给你解答 下次找找看我有没有带笔记过来 希望你运气好

网友:
找打了计算公式 希望对你有帮助
      找了好久的 可是这个公式我又不会编辑 在Wrod里面高了好久才搞出来 以前学的东西都忘了
x=垫片厚度
e=工件偏心距
D=自动定心卡盘上夹住工件部分的直径

楼主:
现在决定用四爪做,我先用三爪车好不偏心的那一头,再掉头用四爪车偏心的一端,只是有一点不太清楚,因为没有做过,只是在学校时在普车上车过,所以现在有点忘了,是不是打表时最高点和最低点差值除以2就是偏心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决定用四爪做,我先用三爪车好不偏心的那一头,再掉头用四爪车偏心的一端,只是有一点不太清楚,因为没有做 ...

为什么一定要用四抓呢?用四抓的话也行 打表测 偏心2MM 打表的话就是最大-最小=4mm

网友:
打表测 偏心2MM 打表的话就是最大-最小=4mm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决定用四爪做,我先用三爪车好不偏心的那一头,再掉头用四爪车偏心的一端,只是有一点不太清楚,因为没有做 ...

对,就是最高点和最低点值除2就是偏心距

网友:
用偏心工装吧

网友:
直接做个偏心夹头就行了

网友:
少了打表做 多了用工装

网友:
在不懂的情况下,你最好在CAD上画一个图一算便知啥,总结一个原理,找到方法,等有经验了,那就不必了。

网友(2013-04-22):
其实在数车上不用把工件装偏就可以车偏心件,像端面上的偏心槽。

网友:
用偏心套

网友:
车完一头。以上序定位。做个偏心工装。在三爪上完成即可。可批量。若干那么一两件。就按上边各位仁兄意见了。

网友:
1.5*偏心距

网友:
看过曲轴的数控加工,是不是也是偏心加工的??我看他就是把工件没有夹在主轴旋转中心!

网友:
看样子这样的难题找到了答案了。

网友:
做个偏心套套住夹持部分就可以

网友:
车偏心垫片

网友:
垫垫,用四爪,就是需要找偏心,和侧母线

网友(2013-06-03):
组合夹具也行

网友:
2*1.5

网友:
加3mm厚的垫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