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mm的板折弯问题,如下图

楼主(2012-07-16):
6mm的钢板,长3.1m,折弯圆角大概R20mm,折成图片的槽形,需要用多大的压力机?折弯工艺?

网友:
求专业人士解答

网友:
折弯压力俱体怎么算忘记了,但是这个不需要多大的压力就可以了(折弯机调压力很方便,稍微调大一点就可以了)有几点要先弄清楚。
1.折弯机上下模的长度要有3.1米长。
2.折弯机下模开口宽度不能大于80(方模),(槽模不行,需要更小的开口)
3.折弯时需要考虑挠度。
4.确定好折弯中心线。(可以先试折一块)

网友:
一般都是按普通Q235的板材来计算   吨位=65*板厚*板厚*板长/下模开口    下模开口一般为板厚的8-10倍    板长单位为M   其他单位为MM
。你这个件下模开口应选很小,否则要加工艺搭边。选下模开口60,计算出来的力为121吨,要选大于此吨位的设备。R也不小,选500吨的折弯机能折出来。
   展开长度和两面的折弯线距离,如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就按中性层的长度就行了。

游客

网友:
150T应该能行
就是Q235A,谢谢,打算用150t压力机,不知道行不?

网友:
说实在话,没看懂。
你板长3.1m,折弯宽度是多少?
宽度3.1m的话,可能要用到大吨位折弯机

游客

网友:
你确定你画的是折弯截面图,R角都在?怎么看R角的折弯宽度, 假设3.1米宽度建议外发,国产200T设备可能折的了,R角较大,下模V槽宽点都影响不大的
宽度?看到截面图了吗?没有计算展开宽度,不好意思!

网友:
推荐60mm下模,计算所需折弯力130t,使用150t折弯机应该可以搞定,可能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