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车加工参数正常么?

楼主(2012-07-16):
像3800转的转速,吃刀2MM的情况下用YT15 A320车外径18的45#圆钢,车到外径为15为止。长度60CM,干15分钟就废刀头。这个加工参数正常么?如果不对,加工参数在什么范围内合适?

请教,谢谢。

网友:
粗車轉速打那麼快幹嘛,600轉可以了

楼主:
谢谢了。受教育了。

网友:
算了一下,线速度为214.7m,太高了吧?对刀具耐用度影响最大的依次是线速度,进给量和背吃刀量,应该是线速度太大了吧~

网友:
也太高点吧,还要加充分的冷却水,800转就足够了,你还搞3500,太疯狂了,

楼主:
那么同一款刀粗车后再精车转速在什么速度才能让这刀最耐用。因为YT15本身就是个精车牌号。

网友:
切削速度太高了,都200米了,降到80米左右就没问题了。

网友:
用依斯卡刀粒是没问题的

楼主:
按你们的说的再试试

网友A:
18车到15,单边也就1.5mm,槽型和材质选择正确的话,200m/min的线速度完全没问题,45钢而已。你的进给是多少?进给和槽型不匹配的话,也影响刀具寿命的。

网友(点评):
对株洲的刀具材质不太熟度,不知道你YT15属于何种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车到15,单边也就1.5mm,槽型和材质选择正确的话,200m/min的线速度完全没问题,45钢而已。你的进给是多少 ...

YT15 主要用来半精和精加工普通钢件,45号钢件应该无问题,进给量当时没注意。只注意了转速和吃刀量。刀槽实在砂轮上自己磨的,

游客

网友:
你的床子能开3500,应该不差了,用用机夹刀吧。
你的床子能开3500,应该不差了,用用机夹刀吧。
你的床子能开3500,应该不差了,用用机夹刀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指点,,,

网友:
呵呵,会起火吧.........

网友:
1000合适

游客

网友:
呵呵,根据你们的建议自己试

网友B:
伤心楼上那么多大侠居然只有一位的答案可以采用,18mm的合理转速是1400转左右也就是线速80米,你要是用陶瓷刀具外加冷却液3800转车也是很合理的,问题是你用的是t15所以合理转速是1400左右

网友(点评):
切削速度是跟刀具材质走的,不是跟工件走的,谁定了18的合理线速度就一定得在80呢?现在200m/min的线速度干钢件粗车的在汽车零部件行业多的是。对他们来说,效率至上!

网友:
降低线速度吧,这是对刀寿命影响最大的切削要素。

网友:
转速太高1000以下就够

网友:
1000到1200就差不多了转数

楼主:
谢谢楼上了各位了。确实3800转太快了。

网友(2012-08-22):
引用 网友B:
伤心楼上那么多大侠居然只有一位的答案可以采用,18mm的合理转速是1400转左右也就是线速80米,你要是用陶瓷 ...

朋友请先了解刀具的材料。你看到的汽车配件是陶瓷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