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割设备具体有哪些东西?急!

楼主(2012-07-16):
本人刚毕业新进一公司,公司要报计划买设备,请问氧割设备中除了氧气、乙炔外的那些东西名称是什么,型号规格?急!!发帖位子不对的话,请版主见谅!

网友:
氧气表,乙炔表(带回火防止阀),氧气、乙炔线,小、中、大割把(也叫割枪),每个割把都有不同孔径的割嘴,根据不同厚度的板料、型材等选择,就这样。另外从事这个工作首先要练好蹲功!练好了才一口气能割好一个圆。或者能把板料“切”得很齐,干净,不刨渣。

网友:
还有半自动切割机。

网友:
这个里面应该很齐全的哦

网友:
  别忘了买通针,要不然多少割嘴都不够用

网友:
百度详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