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AITA打开CAD格式的2D图, CATIA会确定终止?

楼主(2012-07-16):
谁知道为什么CAITA打开CAD格式的2D图 CATIA会确定终止?求指导,如果是改兼容性的话就别说了,我试过不行。

网友A:
确定终止什么意思?软件自动退出?

网友:
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终止什么意思?软件自动退出?

当然是自动退出啊

网友:
那应该是软件问题,我的直接双击就打开了,你问下度娘

楼主:
问了的也没找到

楼主:
CATIA打开CAD得把CAD拖进CATIA才能打开吧 ,哥们?

网友:
直接拖进去就能打开,用打开菜单也可以打开

网友(2012-08-24):
我的也存在这个问题 以前可以打开 现在一打开就终止

网友:
正常情况下不是这样的,不行就重新启动,或者重新装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