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材料为何在热切割后会产生磁性?

楼主(2012-07-16):
    各位大侠们好,有个问题一直困扰小弟。那就是钢板在切割后切割边缘在冷却到160摄氏度左右会产生磁性(也就是可以吸附铁)等温度降低后磁性消失。刚切割完的不会有磁性,火焰切割、等离子切割亦有,普通的国产Q235 Q345有  进口的weldox 700 耐磨钢板也会有,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加热后在冷却过程中被地磁场磁化。 你到月球上去切就没这回事。 古人把针烧红,顺着南北淬火获得磁针。

网友:
不是说被磁化的钢铁用火烧一下就能退磁吗
没磁性的烧了还会有磁性吗?

网友(点评):
鹰大,介个也加威望,我都不好意思了。

网友:
没发现过啊,是不是在搬运过程中使用了磁力吸盘啊?

楼主:
磁力只存在于切割缝边沿

网友:
金相发现变化

楼主:
问过许多人,都不知道,所以到社区上面来问一下好了解了解一下。

楼主:
      本人读书不多,金相的改变会导致金属产生磁性?   那为什么只在一定的温度下才有?

网友A:
钢铁的磁性其实是由于材料内部电子的有序排列引起的,切割面的热量使电子运功活跃,加上切割时金相变化,会使电子运动取向一致,就产生了磁性~

网友(点评):
有点道理,恰好在那个温度,就产生的磁性,谢谢

网友(点评):
言之有理,金属失去电子或者得到电子都会产生磁

楼主:
 北宋时,曾公亮在《武经总要》载有制作和使用指南鱼的的方法:“用薄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型,置炭火中烧之,侯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向午也。”这是一种人工磁化的方法,它利用地球磁场使铁片磁化。即把烧红的铁片放置在子午线的方向上。铁片烧红后,温度高于居里点,铁片中的磁畴便瓦解而成为顺磁体,蘸水淬火后,磁畴又形成,但在地磁场作用下磁畴排列有方向性,故能指南北。

网友:
学习了,这一现象能否被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铁的磁性其实是由于材料内部电子的有序排列引起的,切割面的热量使电子运功活跃,加上切割时金相变化,会 ...

有点道理,磁性的机理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