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加平键的轴与毂的配合公差如何选?

楼主(2012-07-17):
一般加平键的轴与毂的配合公差如何选,这个问题一直没弄清楚。是H7/h6间隙配合还是选过渡配合?和材质有没有关系?钢的轴和铝的毂怎么选的直径38mm。

网友A:
键的选用都可以查表,机械设计手册上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键的选用都可以查表,机械设计手册上也有。

我是想知道用键连接的轴和套之间的配合公差

游客

网友:
查表有啊,键是标准件,键槽偏差分三种情况,松、紧密和正常联结。

网友B:
H7/h6是间隙配合。还要看结构,受力情况以及装配,受力不大就松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H7/h6是间隙配合。还要看结构,受力情况以及装配,受力不大就松一点。

轴是电机轴,毂是风机叶轮,扭力不大。能不能推荐个参考资料,我想把这类的配合都搞清楚

游客

网友:
设计手册上有各种配合的使用状况,你可以看看。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

网友:
楼主的问题确实机械手册上已有介绍,我感觉楼主还是经验不足,按你说的用法“轴是电机轴,毂是风机叶轮,扭力不大。”建议选择过渡配合或间隙配合。

我的理解:
1、一般需传递的扭矩较大、定心精度要求较高、不经常拆卸,选择过盈配合。
2、传递扭矩不大、定心精度不高、拆卸安装方便,选择间隙配合。
3、介于1、2之间的可以考虑过渡配合。
具体三类配合的实际级别还要自己斟酌好。

电机轴带风扇叶轮,也看叶轮输出是主动力输出还是只给本身降温的辅助输出,辅助输出的话,间隙配合足够了,如果是主动力输出,过渡配合好些,也有用过盈配合的,看你输出多大功率。另外确实也要考虑材料。这东西“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呵呵。

间隙配合的好处是安装维修方便,弊端是定位精度略差,告诉旋转动平衡差些,噪音会大,过盈配合的优缺点正好相反,过渡配合介于两者之间。

网友(点评):
理解的很透彻啊。温度有影响吗?

网友:
要用过渡配合,如果采用间隙配合运转过程中磨损会非常严重。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知道用键连接的轴和套之间的配合公差

我知道键的三种配合,我想知道的不是键槽的公差,是轴和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是电机轴,毂是风机叶轮,扭力不大。能不能推荐个参考资料,我想把这类的配合都搞清楚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