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圆盘的启动力矩,如何计算?

楼主(2012-07-17):
一圆盘通过胀套固定在轴上,已知圆盘外径为700,宽298,重135千克
轴直径是63,长662.重15千克。请问要多大的力矩才能让圆盘转起来?希望高手附计算公式?

网友:
抢个沙发,看看各位高手的方案!

网友A:
启动力矩=惯性力矩+磨擦力矩,惯性力矩T=J ε,J为转动惯量, ε是角加速度,ε=ω/t。别的还有些轴承的阻力。

游客

网友(点评):
能不能副上单位,我算迷糊了

网友(点评):
按照这个计算,假如一个钢质圆筒,直径200,壁厚10 ,长500,转动惯性矩=0.29(SW评估结果),假设额定转速1400转/每分,从启动到额定速度时间为5s,计算结果487.2Nm,为何如此之大,1.5的三相电机都带不动,求解...

网友(点评):
角加速度=1680rad/s²,是不是我算错了

网友(点评):
是我把弧度单位搞错了

网友:
很好,简洁准确。

网友B:
3楼所言极是,我找的计算
1  先算出圆盘的惯性力矩T1,T1=J ε
    J为转动惯量,圆盘,J=mr^2/2 (m圆盘质量,r圆盘半径)
ε为角加速度,可由启动时间(达到转速n所需用的时间)、正常速度求得。
2  求出支承的摩擦力矩T2, T2=FR  (F为摩擦力,R为擦力作用半径。)
3  最大转动扭矩  T=T1+T2

游客

网友(点评):
牛人,豁然开朗啊

网友(点评):
请问角加速度如何确定,比如中间我们不加任何减速,直接用电机驱动,该如何利用电机特性确定角加速度

网友:
一般启动时机可以参考电机的启动时间
我也学习一下,蛮详细的。老一辈的都有一套经验公式,可惜我们只能这么算。
解释的很不错

网友:
又学习了一项

网友:
限制條件還缺相對轉速,跟這個轉速下完成的必要時間

网友: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力矩=惯性力矩+磨擦力矩,惯性力矩T=J ε,J为转动惯量, ε是角加速度,ε=ω/t。别的还有些轴承的阻力 ...

是啊,计算的和实际的还有差异,经验值钱 啊

网友(2013-08-04):
学习了,上次也计算了类似的

网友:
不太懂啊

网友(2013-09-03):
学习了!不错的答案!

网友:
学到了哈

网友(2015-09-16):
引用 网友B:
3楼所言极是,我找的计算
1  先算出圆盘的惯性力矩T1,T1=J ε
    J为转动惯量,圆盘,J=mr^2/ ...

网友(2017-03-13):
引用 网友B:
3楼所言极是,我找的计算
1  先算出圆盘的惯性力矩T1,T1=J ε
    J为转动惯量,圆盘,J=mr^2/ ...

麻烦可以解释下    摩擦力矩T2, T2=FR  (F为摩擦力,R为擦力作用半径。)中的R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吗?例如电机直驱均质偏心圆盘,均质偏心圆盘与地面摩擦系数为0.3,圆盘半径500mm,偏心距50mm,那摩擦力矩半径是多少。

网友(2017-05-15):
引用 网友B:
3楼所言极是,我找的计算
1  先算出圆盘的惯性力矩T1,T1=J ε
    J为转动惯量,圆盘,J=mr^2/ ...

额,有个小问题,就是角加速度怎么求公式是有了,时间差怎么算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3楼所言极是,我找的计算
1  先算出圆盘的惯性力矩T1,T1=J ε
    J为转动惯量,圆盘,J=mr^2/ ...

正解,解的漂亮

网友:
不太懂,还要从头学起

网友(2020-11-20):
那一旦转起来就不需要力矩了吗?假定电机空载转速8000转/分 额定转速4000转/分,转起来之后,转速会是多少?是4000转/分?还是根据功率算?怎么算?

网友(2025-01-04):
引用 网友B:
3楼所言极是,我找的计算
1  先算出圆盘的惯性力矩T1,T1=J ε
    J为转动惯量,圆盘,J=mr^2/ ...

请问一下如果转盘边缘上放置重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