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冶金钻孔有做过的吗?

楼主(2012-07-17):
粉末冶金材质,未烧结钻孔。钻侧边小孔。
材料比较脆,有做过类似加工专机设备的没?
可以跟我联系下。

网友:
高速锋利

网友:
批量多么?

网友:
做过粉末冶金产品的治具,也是侧边钻孔的

楼主:
做过的留下名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见!有做化工设备的吗?

网友(2012-09-21):
精度不高的话直接在粉末冶金模具里放石墨芯,加粉末后压紧,烧结的时候石墨被烧掉,就留下孔了,孔还能拐弯、螺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