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司的蜗轮蜗杆减速机,蜗轮磨损严重,蜗杆好些

楼主(2012-07-19):
我公司最近的一些蜗轮蜗杆减速机的蜗轮老是磨损的很严重,而且只有蜗轮磨损,蜗杆没的那么严重。特别是有台减速机两个小时就把那蜗轮差不多磨平了,而且蜗杆的轴承发热也很严重。这是为什么啊?

减速机的安装尺寸没有问题,蜗轮润滑油也没有问题(N320蜗轮油)。

请教,谢谢。

网友A:
一般我在设计大型的蜗轮传动的时候用的铜制蜗杆配铁制蜗轮。功率比较小的时候45Cr渗氮处理也用过。
蜗轮一般用铸铁,铸铁耐磨呀(其中QT性能比较好,部分场合可以直接代替钢)你的蜗轮我不知道是用什么材料的,
转速多大?蜗杆的轴承用的哪一类轴承呢?有木有热平衡验算过?

网友(点评):
是铜制蜗轮

网友:
蜗杆的表面粗糙度和涡轮的材质问题

网友B:
用铜合金的怎么样?我们减速机 弗兰德的 里面涡轮的就是铜合金的,用5年,基本没什么磨损。

网友:
归根及底就是强度或者热功率超过平衡功率。

网友:
新鲜,没感觉涡轮这么不耐磨,竟然2时就报废了,涡轮用黄铜,经常见

网友:
根据你的情况我感觉应该先从你的输出负载检查起,蜗轮蜗杆减速机先抛开(一般标准的蜗轮蜗杆减速机在设计负载内还是很耐用的),看看负载是不是太大了,有拖不动的现象,排除故障就好。减速机如果载荷太大是会加速蜗轮蜗杆磨损的,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蜗轮---铝青铜固溶处理
蜗杆---40Cr调质+渗氮

注意粗糙度

网友:
我见过一次,是油用错了的。
 二小时也太短了,建议检查一下蜗轮是否变色,如变色换一种油品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过载啊?设计上可能要找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铜合金的怎么样?我们减速机 弗兰德的 里面涡轮的就是铜合金的,用5年,基本没什么磨损。

除了紫铜都是铜合金的,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种。涡轮锡青铜材料较多

网友(点评):
这个 就不是很清楚了,一般用什么铜合金比较常见?

网友(点评):
蜗轮我们锡青铜材料用的较多

网友:
你用的是9-4 铜合金吗?  这个不好。。。另外装配是否有问题,调整不到位。。。。。。。。。。

网友:
怎么没人说检查下图纸啊,还有蜗轮是不是自己加工的,如果是外协是不是加工单位拿齿轮滚刀给你做的蜗轮!剧烈磨损的话更应该检查设计问题,空栽时输入轴应该很轻松能转动.

网友:
蜗轮的材料 锡青铜663试试看
磨损的原因还有
超负荷运转
润滑油不良或不适当
润滑油不足
轴承磨损
运转温度过高

网友:
应该用铝青铜吧。有资料说铸造锌合金比铝青铜耐用

网友:
估计他的蜗杆没有经过蜗杆磨床,就一粗制乱造的东东。不然蜗轮会这么快磨损?

网友:
以前我一单位的,也是涡轮整天坏,后来换了油就没事了,垃圾油用着很费涡轮的

楼主:
减速机是外购的,本人觉得是减速机中的蜗轮有问题。最近公司在使用另外一个厂家的减速机,过了两天暂时没出现问题。谢谢给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在设计大型的蜗轮传动的时候用的铜制蜗杆配铁制蜗轮。功率比较小的时候45Cr渗氮处理也用过。
蜗轮一 ...

哈哈,又看见你了,你说的那些有些语病,你设计的是那样,那我说说我一般遇到的情况
涡轮一般用锡青铜的较多,黄铜少些,因为要装在轴上一般是镶嵌安装,也就是说轮齿是铜的,身子还是钢等材料,然后再一起加工的,第一是因为材料可以便宜点,第二是安装在轴上磨损会慢一点;
至于蜗杆,你说的45Cr是经常用,不过一般不渗氮,只有氮化钢才会渗氮处理,你的那个一般是渗碳淬火比较好,一般最常用的还是碳化钢较多就是你说的45Cr 40Cr之类的。

网友(点评):
兄弟对蜗杆传动很精通啊。最近遇到一传动,是英制的,1:48单头,中心距253,真难死了,不知道怎么计算,没图,只有实物。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公司换了好的油后基本上没问题了(N460)

网友(2012-12-27):
中心距调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