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铝本色氧化是什么样的颜色

楼主(2012-07-17):
请教高手:压铸铝本色氧化是什么样的颜色。
我公司有款产品压铸铝本色氧化,感觉没有做氧化,是灰色的。

网友:
本色氧化就是氧化后的颜色是材质原来的颜色;事实上是有些差异的。
另外压铸铝含有Fe, Si,Cu,二者使其阳极氧化后表面效果很差,一般压铸铝尽量避免用氧化的表面处理工艺,当然这只是一般情况下

游客

网友:
同意这位大侠所说。压铸铝由于材质问题,做氧化处理效果极不好,本色会发灰,颜色不一致。除了材料问题,还有致密度问题,压铸后表面致密度不一致,氧化后不理想。有些材料,表面加工一下,光亮,比做氧化处理好。

网友:
正常现象,压铸铝做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

网友(2012-09-10):
大侠们,同问,压铸铝的工件,表面怎么处理会比较漂亮?

网友:
对外观要求高的话,如果耐磨性不太强求的话,可以烤漆。3C产品最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