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胶棍这样设计,普通机床加工能不能实现?

楼主(2012-07-17):
小弟对包胶棍的工艺流程不懂。现需一包胶棍如下图,求助各位社友给予指点:

问题:内孔24处键槽不知在加工过程中会不会有麻烦?望社友指点。
          我们出图给外协厂家加工,我们只作外径要求,包胶的内部不知厂家是怎样处理的,

楼主:
显示时有两张图发出去后怎么只有一张了!!!!!!!!
不知怎么修改主贴,只能补一张了。

游客

网友:
谢谢老鹰,主要是我没细看,已找到编辑的方式了。
请编辑一下,上传图片。

网友:
内孔24处键槽??

游客

网友:
是的,想在内孔24处开个8mm的键槽,但也担心麻烦。

网友:
你的结构值得商榷。一般包胶辊都是实心,包胶前要车沟槽,利于胶与辊使用时不脱开,挂胶时也好挂。两端最好如图右边那样,一般包胶后胶辊表面要加工。伸出的轴头利于装卡。
轴上尽量少用内键,两轴联接处用联轴器更好些。轴承支撑,轴承外用联轴器。

游客

网友:
外协做出来里面是空心的,所以在70外径3米长时两头用轴承座支撑会出现中间用手轻轻一压就下沉的现像。所以采用分段式。胶棍在工作中需经常转动——停止,使用联轴器最常用。此结构只想做个简化。不知能否实现加工?

网友:
这个机床加工肯定没问题,但是个人感觉,这个设计有点疑问,为什么要把两个辊连接到一起呢?一般来讲两条辊道都是独立运动的,因为这样既能减少负载也能减少在运动过程中出现过多的问题。而且在维修方面也方便,你这种设计方案,万一有一个辊道坏了,你就要把这一组全拆了。个人建议,一个辊用一组轴承。每个辊都要独立安装,这个维修也方便。传动方面就用链连接方式就可以了,选几个主动的辊就可以实现传动了。

游客

网友:
胶棍太长,不分段中间易下沉。胶棍经常需迅速起动和停止,链连接不好控制,能说说怎样机加工吗?

网友A:
我画了一个简图,请各位手下留情别挑的画图的毛病,只是简图。不知道这个方案可行不。

游客

网友:
谢谢,但此方案不适合我这里的情形,我们主要是因为胶棍太长时(3米)会出现中间下沉所以才采用分段式。胶棍需经常起动、停止。动力由右边的那根传递到左边。初步想通过胶棍之间的键直接连接。但担心加工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画了一个简图,请各位手下留情别挑的画图的毛病,只是简图。不知道这个方案可行不。

你应当去有这种辊道的生产线上看看去,这种东西要是太大跨度的话,肯定会出问题的,我还是建议分段设计,而两边不连接在一起,你这个设计也不要求精度,不就是传递货物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没见过这种机器

网友:
包胶是没问题的,可以在内钢辊外表面车一些类似锯齿的沟槽,这样包胶后就不会出现滑脱啦,但是楼主两轴配合就有点麻烦啦,同轴度难保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画了一个简图,请各位手下留情别挑的画图的毛病,只是简图。不知道这个方案可行不。

此胶辘比较长,而且要经常迅速启动和停止,就算速度慢,用键连接也是会有很大机会出现滚键现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胶辘比较长,而且要经常迅速启动和停止,就算速度慢,用键连接也是会有很大机会出现滚键现象的!

他的那种设计就不适合在那种工作情况下工作的,你要想求高强度和高精度的工作的话,就用一根长轴连接两根,中间做支撑,再放一个小齿轮,再放一个齿轮去驱动吧。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插齿机插个键!不知道高度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