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 cad中画一个起点是(0,0),终点是(420,297)的图纸怎么画?

楼主(2012-07-17):
Auto cad中画一个起点是(0,0),终点是(420,297)的图纸怎么画?

网友A:
不用画吧,呵呵,调入A3图框就是。你是要自己画图框模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画吧,呵呵,调入A3图框就是。你是要自己画图框模板吗?

是啊

网友:
自己画比较麻烦的,调入一个图框,改一下就可以了,图框是作为块处理的,调入后,可以编辑的,打散,按自己心意改好,再定义成块,放在自定义图框中备用就可以了。

网友:
第一点,0,0
第二点,420,297
就行了。

网友:
直接调入图框就是了

网友:
长方形(0,0),第二点(420,297)。然后横幅的左边留25,其他三边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