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sw怎么画,两头带钩子那种

楼主(2012-07-17):
各位大仙,请赐教了,弹簧怎么画,两头带钩子那种,请详实一些,万分感激

网友A:
像这种么?中间用3D草图,两边用螺旋线(可等距也可不等距),两端用草图投影,最后组合成样条曲线,扫描即可。

游客

网友:
画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么?中间用3D草图,两边用螺旋线(可等距也可不等距),两端用草图投影,最后组合成样条曲线,扫描即 ...

谢谢啦,组合样条只能用一次吧?我找了一个宏命令,但是还是想自己画,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组合样条只能用一次吧?我找了一个宏命令,但是还是想自己画,谢谢回复

是这种弹簧吗?

网友:
不错,宏可做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