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款产品,晒纹出来颜色不一致

楼主(2012-07-17):
最近有款产品,晒纹出来颜色不一致,问过供应商说他们模具是上下模一起拿去晒的。我想问模具晒纹与模具工艺参数有关联?纹路一样,工艺参数不同会不会影响产品晒纹效果?请各路大虾指教!

网友:
按照我以前的操作方式,在晒纹前颜色是不检测的,就算是检测也不是调试的依据,因为晒纹后产品表面明暗度会有变化的,晒纹前重点确认表面不能有流痕、烧焦、熔合线,有的产品在晒纹前融合线和PL线是一致的,PL线两边颜色就不一致,要在晒纹前注塑条件上更改掉,有时候也要改浇口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