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的学习有何捷径?

楼主(2012-07-17):
本人打算自学proe,但不知道这软件将来有没有用,而且还没摸索到好的学习方法,求高手支招,如何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
proe的三维造型用熟练了会很方便,表现能力很好。因为是采用同一个数据参数库,所以一些特别复杂的三维实体转二维图非常快,而且也避免了许多人为错误的引入。学习的话肯定还是得找一套林清安老师的书和视频跟着把基础知识过一遍,后面的再慢慢来吧。其实画图软件掌握好一门就行,主要是自己能熟练运用。学东西没有捷径,自己慢慢摸索自己最有效的学习方式就好。

网友:
我这个暑假就在学PROE 看视频教程 然后自己练练挺快的

网友:
没有具体的捷径,入门以后要想精通就要多练习,同时要注意总结画图的思维。

网友:
需要结合实际来练习,我参加工作后两三个月基本的已经学会了,高级应用还需要时间

网友:
做产品设计还是挺好的,参数化,修改较方便.

网友(2012-08-23):
我也准备练习一下这个软件,还是以前上学的时候接触了一些实体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