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工件怎么生产,才又快又好?

楼主(2012-07-17):
我有一零件,是铸铁的,外径是38mm和29mm,长度从10mm到30mm,长度每增加1mm作为1个规格件;另需要在零件外园车一条5*5的坑,各工差都是正负0.5。材料是需求方提供的长短不一实心棒材,一般有300-400长。料质需求方说是球墨铸铁,但加工时发现铁屑与常见球墨铸铁相去甚远,问准了才知道是小厂用冲天炉做的叫铁素体球墨铸铁。些铁的加工性能尚好,没有常见球墨铸铁的韧性好,但是没有灰口铸铁硬。总体来说切削性能可以。目前我们是打中心孔,车皮,车坑、切断。由于出货量太多了,常见的车床工艺已经赶不上了。特向各位高手支招了。

  另外问一下各位,用常见的 自动切管机来 切  行吗?也问过生产切管机 厂家,都对 切 铸铁的  实心棒材没有一个肯定的回答。

在此在一并请教各位了。 谢谢!

图在6楼。

楼主:
图纸重新补上,希望高手们指点下,谢谢!

楼主:
在电脑上不会弄,连打字都是打了一小时才弄的贴子

网友: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我可以跟你说一个电话,是我听说的对这个比较专业的,13503990684,姓郭

楼主:
能大概讲下郭先生的情况吗?

网友:
办不了啊,可以外协吗,我给你干点

网友:
定单稳定的话我可以帮你设计专机加工

网友A:
这个只要车个外圆端面,切个槽然后切断,再把反面光一刀吧。需要中心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要车个外圆端面,切个槽然后切断,再把反面光一刀吧。需要中心孔吗?

来料是生铁棒材,不定长,从300mm--400mm都有,要打中心孔车外园的。目前主要是普车切断慢,班产才1000个左右,想改工艺,各位有什么好办法?

游客

网友:
切断刀磨成斜的不知道行不。这样车下来不用光的
普车切断用的什么刀具?什么参数?如果瓶颈真是这个就想法改善它。

网友A:
你不能把棒料伸进主轴孔内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把棒料伸进主轴孔内嘛。

能伸进主轴孔内,但是棒料有拔模角度的,一头大一头小,这样做很容易打刀,还是一夹一顶好

网友B:
1、做专机。
2、通用设备做的话,也可以,但要分散工序。多投设备,量大不怕的,量越大越好做。

提示楼主,切断如果是瓶颈就不要在车床切了,换个思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做专机。
2、通用设备做的话,也可以,但要分散工序。多投设备,量大不怕的,量越大越好做。

换个思路是对的!试过用带锯锯,锯条用不久就不行了。想试齿刀锯管机,又找不着,有熟悉这个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个思路是对的!试过用带锯锯,锯条用不久就不行了。想试齿刀锯管机,又找不着,有熟悉这个的吗?

带锯锯条是什么原因不行的,看你前面说的材料的机加工性能不是还可以吗?如果带锯锯条对付都费劲就不对了呀,是不是其他因素没考虑好呀,你不要买便宜锯条,买正规厂家的,我在市场遇到过次品锯条,很郁闷的。带锯对付你这活应该可以的,一次装夹可以锯好几根,不过要注意安全呀,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锯锯条是什么原因不行的,看你前面说的材料的机加工性能不是还可以吗?如果带锯锯条对付都费劲就不对了 ...

主要是料里面的夹渣、气孔等麻烦

网友C:
你目前顶车毛胚料见光可以,根据每组尺寸棒料也要分3-4组,建议用单轴六角半自动车床加工,对好刀效率比一般车床快。

网友:
仿形车或铣床切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目前顶车毛胚料见光可以,根据每组尺寸棒料也要分3-4组,建议用单轴六角半自动车床加工,对好刀效率比一般 ...

谢谢你的指导!目前我厂还没有单轴六角半自动车床。再说,这个零件的订单目前是一次性订单,价格也很低的,只赚铁屑钱,若是长期单你的建议很合适。

网友D:
我觉得那个车槽的那道工序可以先不车,先截断,再用合适的工装,来整体铣槽。

网友E:
把你自己现有的设备说下。。不然别人如何帮你。

网友:
这个是铣槽夹具图。。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747501309/QQ/WinTemp/RichOle/[NFD%MVD]H571Q~}C3PAW1W.jpg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那个车槽的那道工序可以先不车,先截断,再用合适的工装,来整体铣槽。

目前的做法就是这样,普车先截断,再用不停车夹具车槽。车槽的速度尚好,单岗位班产都有3千几,部是普车截断慢。

网友:
呵呵,你这种问题一般都会先优化大方向的时间,就是铣槽工序。如果降低车断的时间就要细化车的工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你自己现有的设备说下。。不然别人如何帮你。

对的!有普车,数车,铣床,回轮六角车

网友F:
切断工序考虑用旋风铣削

游客

网友:
朋友,能讲详细点吗?

楼主:
回复把刀用好先生,你好,我也想过是不是刀具的问题,目前的情况是用焊接刀,刀片是3-4mm宽yg6--yg3切刀片,工人按自我爱好选用。刀磨得尚好。车头转速在500--700都有,有用冷却剂的,一个班下来很少有扎刀的情况,都是正常磨损。至于工人积极性方面还好,大概就是这个情况。你又有什么好见解?

网友:
这个好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大概讲下郭先生的情况吗?

你有qq没?有的话加我qq吧!2435997956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切断工序考虑用旋风铣削

车床小刀架安装旋风动力头,选择硬质合金类锯片铣刀,车床小转速,动力头高转速,适当冷却。切断速度应该提高两倍。

网友:
看来你是全长车外圆,那就算好尺寸吧5X5的槽切好,做一个简单的卡具在带锯床上切断,还省料。根据夹具的形式可以一次切多个,自己定吧。然后就剩平端面了。

网友:
先车好外圆及槽,留好加工量,然后再用锯床锯断,一次可多件,效率应该不错。

网友:
是啊,把棒料伸进主轴孔内,应该是不需要打中心孔的
加工零件那么短

网友:
你这工件没有办法,试想你一天车1000个,一月车3W。等你的专机出来,一般办法都加工完成了。

网友:
锯片锯管机还不如带锯床了,你可以在刀架子上装套电机和夹头,用锯片铣刀切。

楼主:
小弟在此感谢各位提出的意见!目前的情况是还用老办法先干着,因为现在各工序的刀具都是使用别的工件报废下来的刀粒,刀具成本几乎没有,权当练兵养员,在下次同样订单来前要改变方法,不可能老靠人海战术。在此愿意继续听取各位的指点,谢谢。

网友:
切管机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是专门用来切管材的
切不了实心材料
一定要切实心材料的结果是切不了两个刀片就打碎了
一个刀片三四百块
能吃得消吗

网友:
这种材料不能在切管机上切的.因为切管机机只能实切管材.切实心的就吃力了.不过有专业切长料的锯床,很方便

楼主:
曾在网上看过段视频,是叫实心棒下料机 ,福辉机械生产的,视频中的效果很好,也有点贵,就是不知道切生铁棒效益等等各方面如何。

网友G:
球铁轴,我们目前用双金属锯片,效果不错,寿命超过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球铁轴,我们目前用双金属锯片,效果不错,寿命超过万件。

你好,能否讲讲详细情况。

网友:
一个班单岗切3000个你的工人太牛了。一分钟要400件。天哪。

网友(点评):
不是的!是前工序切断后再用不停车夹具切外槽,一个班单岗切3000个是行的,有次工人病了我顶岗,做了半班都有1700了,正常情况3000是行的。

网友:
如有六角车床就快,没有的话。可以这么做。2台车床,一台车外圆及槽,另外一台把刀架拆了,装个夹圆柱的夹具,车床主轴及尾架中间装个类似卧铣的刀排,一次切断。

网友(点评):
是有六角车床,回轮转塔式的,怎么做,朋友,愿闻其详。另一个是车改铣,我会把刀具的因素加进去,做一个全面考虑。高手,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能否讲讲详细情况。

双金属锯片是进口货,日本的或者德国的都有,锯片体是高速钢的,锯齿是硬质合金的,我们用的好像是0.9厚的,每条价格200左右。我们的工件直径一般25~30。材料是QT700,硬度230-280HB,算是比较硬,赶得上调质钢了。不过我们的毛坯是树脂砂铸造出来的,品质肯定要好不少,所以也不好说你用起来一定好,仅供你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