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更改CAD标注样式里的文字高度后,实际标注文字高度不变化?

楼主(2012-07-17):
      这几日在用CAD2004绘制工序图,打印出来后感觉标注文字高度有些偏小,但是在标注样式中修改文字高度后(由3.5改成5、10、20),标注文字高度不变化(连右边的预览中文字大小都不变化),不知何故,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跟俺一样的笨蛋,偷笑一下下。

去检查 standard 字的定义,一般是敲 ST (STYLE) 将字高改为 0 。
这里字高有数字则固定文字的高度,0 则可以随标注那边的设定变动。

网友:
修改字高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文字样式”里面,一个是“标注样式”里面;只有“文字样式”里面的子高是0时,“标注样式里”面的字高才起作用,否则字体的高度以“文字样式”里面的字高为准,此时修改“标注样式”里面的字高是没用的。我一般都是双击标注,然后在那里面修改“标注特征全局比例”来调整标注的大小,这样字体和箭头都按照比例进行缩放。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今天 学到了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今天见识了

网友(2018-06-11):
一直没研究过,都是用属性刷了。。。

网友:
修改字高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文字样式”里面,一个是“标注样式”里面;只有“文字样式”里面的子高是0时,“标注样式里”面的字高才起作用,否则字体的高度以“文字样式”里面的字高为准,此时修改“标注样式”里面的字高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