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车打直孔,求教各位师傅

楼主(2012-07-17):
长度70 外径7MM 材质铝 6061   硬度HV125   一头2.8钻头 深50 要偏  ,另一头1.5钻头 20深。
 请教各位师傅 有什么方法能使2.8钻头的孔不偏。    QQ765942614   感谢

网友:
速度慢点吧 转速高点吧 钻头要磨好 切削液用油

网友A:
弄个动力头,让钻头也转起来,就不会偏了,而且加工速度还会提高。这个我实际经历过的,特别有利于小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动力头,让钻头也转起来,就不会偏了,而且加工速度还会提高。这个我实际经历过的,特别有利于小钻头。

确实搞了动力头,可还是会偏。所以请教下  还有别的机器 能打直么,  最好工作效率也高的。

网友:
能不能先钻个小点的孔然后扩大呢。。。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定拉内孔1.5的铝管。楼主你说的偏的范围是多少?

网友:
仪表床没有其他办法,你试试刀架上压一个定位钻,两支钻头一支浅钻一支深钻,润滑油加柴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