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款新的PLC样机 !

楼主(2012-07-17):
今天上午逛论坛,有人发现了一款新的PLC样机,说的头头是道儿:以太网口在上面,有个485口,右下方还有一个MICRO SD接槽儿,编程软件也是全新的。还不知是真是假,我把图拿过来了,烦请各位火眼金睛的大侠帮个忙,帮小弟鉴别一下。

网友A:
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牌子,不只是国产的还是外国的,要是能了解下价格就更好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希望得到高人指点啊......

网友:
照片清晰度不够啊,看着不像是新产品~~~

网友:
什么来路?我对PLC市场还有些了解,现在市场上也没有这种机子,会不会是山寨机?建议楼主要慎重

楼主:
有细节图,但不是很清楚,高人在哪里,求鉴定

网友:
外表挺光鲜的,内部器件就很难说了,最好有个图瞅瞅

网友:
是不是和士利的啊
特点

·提供多种型号CPU模块,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合

·高性能处理器,处理速度快、性能稳定

·高速背板总线,直接将本地I/O数据映射到CPU存储空间

·支持CPU及通信网络冗余,系统安全性高

·集成10M/100Mbps以太网接口

·集成RS232接口、RS232/RS485(组态可选)接口

·支持PROFIBUS-DP协议,系统扩展能力强

·支持带电插拔

·支持SD存储卡

楼主:
网上有了软件图

楼主:
是全英的软件

楼主:
求各位资深工们的指点

网友:
先出的英文版?进口牌子吧

网友:
这个 我还是比较无知的啊哈哈

楼主:
从各个论坛发布的信息看,这款PLC集成了三路脉冲输出,每路都是100khz,由2路增加到3路还是方便多了,好多从前用两个CPU才能完成的任务现在可以用一个完成,而且市面上同级别的PLC很少有支持三路100khz输出。

网友:
如果电池组装线需要11个小伺服怎么办呢?

网友(点评):
选4个40点的PLC, 用以太网把它们连起来,不过还要视具体应用要求而定。

网友:
从目前的情况看,此款PLC没有USB口,而有些厂家已经集成了USB口,但只能用于下载程序,不能用于组网,功能有限。

楼主:
如果在USB和以太网之间只能选择一个,我认为以太网比USB更实用,还可以组网。

网友:
我觉得还是有USB方便,不需要设置IP地址等烦人的过程即可,我选择USB.

网友:
另外,听说每个CPU除了以太网口,还有一个485口,但是此通讯口竟然不能用作编程口,那么除了链接触摸屏,还能干什么那?

网友:
貌似这个口支持PPI、USS、modbus、自由口通讯这些,所以应该还是组网用的。

网友:
还听说此款PLC有一个Micro SD插槽,有人知道电子市场里的普通Micro SD卡能用么?

楼主:
已经有网友试过了,手机里的卡就可以用,市面通用的SD卡都可以的,太方便了吧!

网友:
那它还支持数据记录与配方功能么?

网友:
好像不支持的

网友:
刚才自己试了一下哇,有点问题额

网友:
那么它具体还能干什么呢?

楼主:
可以拷贝程序,可能还具备升级固件的功能。

网友:
你们配合挺默契哦,呵呵

网友B:
HOT!楼主,西门子昨天在南京召开新产品发布会,就是此款PLC,命名为S7-200 Smart PLC,同期发布的还有SINAMICS V20变频器。发布会现场热图转载,看来小PLC市场要有大动静啦!

网友:
西门家的吧?

网友:
西门子此次不仅发布了一系列面向经济市场的产品Smart 系列.看来大牌也要争夺低端市场啊..

规划人生,我朋友也在发布会现场,呵呵,看到此图顺便说一下.

网友: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OT!楼主,西门子昨天在南京召开新产品发布会,就是此款PLC,命名为S7-200 Smart PLC,同期发布的还有S ...

产品是发布了,哪里可以下载软件?

网友:
青岛今天也发布了,其实,PLC很像汇川的那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产品是发布了,哪里可以下载软件?

下载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