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YT5R硬质合金吗?

楼主(2012-07-17):
请问有人用过YT5R硬质合金吗?切削性能参数是多少?用过的请告知,谢谢!

网友:
YT5R和YT5同等切削参数情况下,前者的耐磨性能要优越与后者。而且二者都是粗加工牌号,所以你可以参考YT5的切削参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放心的用吧。YT5R的硬度和抗弯强度都大大好于YT5。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我想再问一下,YT5R跟YG8比较怎么样,因为我车里主要加工的都是大的45#铸件和锻件,我想找个比较好的牌号,我之前找了个YC45的,耐磨性还可以,耐打的话好像还是没有YG8耐打,大哥可以再指点一下吗?

网友A:
YT5R的硬度比YG8的硬度高,但抗冲击性能明显不如YG8的。你自己也提到了耐打的还是YG8的。你说的45#锻件是不是45#钢锻件,表面很粗糙度如何?

网友:
一般YT5粗加工普通钢件,YT14和YT15半精加,精加工普通钢件。YG8一般用于加工铸铁和普通不锈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YT5R的硬度比YG8的硬度高,但抗冲击性能明显不如YG8的。你自己也提到了耐打的还是YG8的。你说的45#锻件是不 ...

是的,是45号钢锻件,45号钢铸件多一点,我厂加工的零件一般是直径300~600大,40厚,沙眼比较多,用YG8的话基本上车一两个就要磨刀了,用硬一点刀具的话转速提高一点就容易打刀,请问有比较理想的牌号可以提高效率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