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CrMnSi钢管(直径60mm)厚度10mm调质后,为什么硬度越接近心部硬度越高?

楼主(2012-07-17):
30CrMnSi钢管(直径60mm)厚度10mm调质后,为什么硬度越接近心部硬度越高?

网友A:
回火的温度或时间不合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火的温度或时间不合宜。

是回火温度不够。还是回火时间不够?造成的。

游客

网友:
你说呢? 东西在你家。

网友B:
淬火时是由外至内逐渐变软,回火正好是反的,內外硬度不同一般就是工件太粗,或是保溫時間不足,導致熱不透,相對淬火而言就是裏面硬度提不高,相對回火而言就是裏面硬度降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淬火时是由外至内逐渐变软,回火正好是反的,內外硬度不同一般就是工件太粗,或是保溫時間不足,導致熱不透 ...

谢谢,但是检验起来有一个好处他要HRC33,磨一下氧化皮HRC27(不合格),继续往深磨HRC30(不合格),继续深磨合格。这是不是不正常,这种回不透或者保温时间不足造成的硬度呈阶梯变化,是否对后续加工和一些力学性能造成不利影响。有其他及时的联系方式没?期待加各位好友比如Q-Q.7720-789-95

游客

网友:
毛坯件或加热时往往有表面脱碳或贫碳的情况,会表面比心部低一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检验起来有一个好处他要HRC33,磨一下氧化皮HRC27(不合格),继续往深磨HRC30(不合格),继续深磨 ...

自己试试吧,影响肯定是有的,但是只要在允许范围内就没问题

网友C:
i钢管(直径60mm)厚度10mm,比较薄,两面淬,淬透性好,中间要硬一些。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检验起来有一个好处他要HRC33,磨一下氧化皮HRC27(不合格),继续往深磨HRC30(不合格),继续深磨 ...

谢谢,但如果回火时间不足是不是一样会出现中间硬度高于表面,如果设计硬度是一定的,那热处理工艺是不是,应该把这种硬度的差值降到越低越好,如果差距大了应该会影响性能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检验起来有一个好处他要HRC33,磨一下氧化皮HRC27(不合格),继续往深磨HRC30(不合格),继续深磨 ...

谢谢。如果设计性能要求有一定硬度要求,而这种情况是硬度由外向内逐渐升高浅层低于工艺要求而内部又高于工艺要求,请问这是不是有悖当初的设计初衷,对性能是有一定不利影响呢!脱碳造成硬度降低,回火保温时间不足,是不是也可以造成目前这种情况。如何进行改进获得相对硬度均匀一些,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i钢管(直径60mm)厚度10mm,比较薄,两面淬,淬透性好,中间要硬一些。

谢谢这要是实际生产,硬度差距多大算是合理范围呢!前提是不影响性能!

网友:
在硬度范围之间都可以,如果不行调整调质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