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冷却塔:冷却能力不足,要补充自来水,很浪费

楼主(2012-07-17):
我们单位的试验室有7个发动机试验台架,当同时使用几个功率大的台架时,系统的冷却能力往往不足,要补充自来水,很浪费。现在想换一个冷却能力好一点的冷却塔,不知怎样选,应注意哪些方面?

网友:
在外面装一个大型冷却塔(风机,“冷却巢”,循环水泵),市面上用得很广。

网友(2015-06-04):
散热功率不够,不能简单地增加冷却塔,还要看系统水流量是不是够。我们是做水冷设备的。

网友(2017-09-06):
我们是做冷却塔冷水设备的,有需要可以联系:13767469103

网友(2021-01-08):
1、首先要确认您整个系统的冷却水的最大流量;2、工艺设备冷却水出来的温度,回到工艺设备冷却水的温度;3、根据设备使用地气候确定湿球温度;4、根据工艺设备对冷却水质的要求确定冷却塔采用开式塔还是闭式塔;5、根据整个系统对冷却水流量变化来确定冷却塔的模块数量;6、根据设备摆放环境选择合适尺寸及形式的冷却塔。7、根据前述数据,确定冷却塔关键部件技术指标 ,再邀请优质厂家参与竞标。优秀厂家如:马利、BAC、益美高、明新、空研、荏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