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阀上尼龙圆球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2-07-17):
  我们现在要加工这个小球,是尼龙材料,现在主要是不知用什么刀子加工比较好,那两个R7.99的过渡弧比较重要,要用什么刀子加工即能加工出来,还能不干涉啊!以下是图纸。

(注:说个题外话,这是一个球阀上的圆球,本来没有这两个R7.99的过渡弧,是直接加工出一个直径84的球,但是在安装好后,旋转时出现卡的现象,也就是在弧与直线相交的位置。也就是引线所指的位置。所以才想到了车个过流弧的方法,不知这个方法对不对)

楼主:
球阀中的球的加工方法2

  刚才发了一个,少发了两个图,求这个图形如何能加工出来啊,用会么刀子好啊,是不是只能用球形刀啊,如果是用R几的比较好啊!

网友:
R2~5之间吧!

网友:
没相关经验帮不上你

网友:
尺寸要求这么高,好像即使加工出来也检测不出来吧

网友:
三菱FSVPB/C刀具数控车编程车出来,基恩士激光测量仪检测

网友:
太简单咯。。。要不给你编个程序给你

网友:
   球阀上尼龙圆球如果是大批量的加工可以开模具,用注塑的方法比较好吧,机加工成本太高了,我的建议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精度不高正负10丝就可以。是不是只能用R形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