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倒角车出来比编程大了许多?

楼主(2012-07-17):
材料采用的是65 的,但编程后车出来的那个3个的倒角变得很大,而且33的那个尺寸保证了,可是大阶梯轴的长度就变小了,是怎么个情况啊?

网友A:
倒角大多少?偏不偏(还是45°不)?刀尖圆弧多大?有没有加刀尖圆弧补偿?

网友B:
机器肯定会有一点点偏差,关键你怎么操作机器的规律

网友C:
编程设定的值还与刀具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角大多少?偏不偏(还是45°不)?刀尖圆弧多大?有没有加刀尖圆弧补偿?

倒角就是那个3个的,45度,是机夹道具,圆弧大约是0.1吧。我觉得可能是系统根据原材料的大小进行了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程设定的值还与刀具有关系的

嗯,可能是倒角的形式不对。看来还是等分为两个工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肯定会有一点点偏差,关键你怎么操作机器的规律

机器没有问题,以前我做的时候,没有加那个后面的倒角,但这次我只是把倒角加了,就变成了废品。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角就是那个3个的,45度,是机夹道具,圆弧大约是0.1吧。我觉得可能是系统根据原材料的大小进行了改变,

刀尖圆弧0.4吧。一般倒角不考虑刀尖圆弧的。

我觉得是你程序或者刀具问题、

你是从直径31那端车过来的吧、那你倒角用的什么刀啊?

刀片角度是否小于45度?如果大于45度那你做这个活肯定刀片后角过切了.

所以造成你30的轴长度变短.

如果你的从大直径59.59那边做过来的,用外圆刀。

那你用G1倒角、肯定是不会错的

楼主:
嗯,是的。还是得分两个工步来完成,谢谢你了。

网友:
如果你是从右往左加工的话,除非你用的35度V型刀,不然肯定过切,加工出来也不是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