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回复 渐开线函数inva=tana-a知道结果怎么求a

楼主(2012-07-18):
大家帮我想想啊,一种方法是查表,有没有计算公式啊!

网友:
lz写的不就是公式么,只是这公式没法直接计算,再怎么推算,终归是带三角函数的,还是得查表啊。

网友:
算也不是不行,泰勒公式你总该知道吧,不过这个精度不高,龙格库塔的程序一找一大把,我想现在理工科大学没有不会的吧,这个程序高中就讲了,只不过那时候鲜有人理解。

网友:
我给你个方法  叫迭代法 令a=tana-inva 给a一个接近的值 算出新的a ,再把新的a代入公式,算出新的a,如此反复,直到a达到你想要的精度。

网友(2018-03-11):
同意楼上,用excel!
笨办法:先拉90行:1-90,另起一列写公式=tan(角度*PI()/180)-角度*PI()/180,拉这一列求出所有结果,对比找到它在哪两个度数之间。
用同样方法,确定小数点后第一位。
至于小数点后第二位,看你需要的精度了。
高级办法:使用excel2007的数据|假设分析|单变量求解,给定估算初值,写好公式;给目标值,选择变量单元格,确定会算出一个精度到小数点后四位的值,绝对够工程上用了。

网友(2021-07-10):
a就是展角的弧度,函数计算器可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