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公司接了一批活,怎么让工装不变形?急

楼主(2012-07-18):
现在公司接了一批活,是长800.宽45负1丝到10丝,厚15负5丝到10丝。在45的面铣53度的对称斜度长800。大家有什么的方法好做,大批量。。。现有龙门铣,长宽1米2米,怎么工装不变形,要刀口==
炮塔铣,急!!

网友:
帮楼主顶下。没做过那么大的零件。

网友:
铣头转个角度。用表校正度数,就可以了。炮塔铣也可以。

网友A:
铣头可以搬度啊

游客

网友:
立铣头你拌过角度吗。没用过吧

网友:
等方案,呵呵,帮顶一下,主要还是怕变形。

网友:
怕什么变形呀

网友B:
粗铣后放3天半精铣放一个星期精铣。

网友:
没有加工过这么大的件

网友:
用永磁吸盘,多次正反面装夹铣削

网友C:
第一只有侧视图无法设计工装,第二不知道材料无法判断变形特性,第三1.6光洁度只用龙门铣恐怕很难达到。建议整体考虑对各面均要分粗、半精、精加工散步,合理编排工艺,调整好加工量与刀具,切削深度进刀速度直接的关系。应该不难。工装应为整体式刚度要好。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仁兄此言在理 看工件初步分析材料大致为中碳钢或高碳钢 需要热处理配合加工吧 不然无法保证不变形刃口部分不经过磨削估计是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头可以搬度啊

普铣是扳铣头 变形严重。45号冷拉扁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只有侧视图无法设计工装,第二不知道材料无法判断变形特性,第三1.6光洁度只用龙门铣恐怕很难达到。建议 ...

45号冷拉扁钢

网友:
楼主是真心求教么?问问题自己的题目也不表达清楚,人家能看懂你的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铣后放3天半精铣放一个星期精铣。

那时间要的多了,做起来不核算呀

楼主:
材料45号扁钢,长度800,750,555,刀口需要平整度2丝

网友:
直接干就行了。。不会变的。吃刀量小点

网友:
件太大  太薄了,公差也很严,等求结果

网友C:
这样说说不清楚,你留个电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说说不清楚,你留个电话吧

13671795202

网友:
我加工过类似的工件,就是在炮塔铣上搬角度,加工完后工件成弧形了

网友(点评):
是啊,变形是肯定的啦啊

网友:
我建议弄个专用的夹具不知可行不

网友:
斜面也可以类这样的方法的,我的ug不太好,这里不画了自己类似的弄

网友:
炮塔铣的头可以扳角度,装夹用压板压在床面上基本不会变形,但加工完就不好说了,你给的条件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