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定位的手轮控制转动位置的结构,求教

楼主(2012-07-18):
       本人现在是研究生,但是本科所学专业跟机械无关,现在需要做毕业设计,很多问题不懂得~苦于不知道如何解决,各位老前辈们能不能指教一二~~       目前最着急的是,我想要一个可以定位的手轮控制转动位置的结构,最好在控制之后有一个锁住的地方,但是叫什么名字呢?具体如何查找,实在不懂……请各位大侠帮助!!!
      下面是我的想法图,还是很简陋的,不过希望能表示清楚,手轮转动带动下面的螺纹转动,我希望能够使手轮在固定的位置有一个卡住的装置,让转手轮的人能感觉到,就是那种东西,不过暂时不知道叫什么~       还有,我希望我的手轮在大概5mm 的行程内提供300N的压力,不知道现在的手轮能不能达到呢~
       拜托大家了,我实在是不会啊……

楼主:
顶一下顶一下~不然别人都看不到了……

网友A:
图文并茂才好,按照你的思维弄个简单的草图。方便解答的。

网友:
建议看一看铣床底部的变速机构(应该是立铣吧),在《金属切削机床》书里能找到。

网友B:
定位精度要求不高的 单向运动可以考虑棘轮棘爪,双向运动可以考虑在偏轴心位置弹簧加钢球,需要锁定用啮合花键离合器或齿形花键离合器。
需要侧向压力可以考虑轴向加蝶形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位精度要求不高的 单向运动可以考虑棘轮棘爪,双向运动可以考虑在偏轴心位置弹簧加钢球,需要锁定用啮合花 ...

如果定位精度要求比较高呢?

网友B:
那就需要用电磁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文并茂才好,按照你的思维弄个简单的草图。方便解答的。

大侠,搞定了搞定了,赶紧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需要用电磁定位

这个挺特别的~由具体的资料么?拜托拜托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