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看看一个测电阻率的表怎么读?

楼主(2012-07-18):
我厂的超纯水系统(韩国的)。系统上一测量电阻率的数字表

楼主:
现在坏了,我们换一个新的。但参数设置不对。就不能用了。做系统的韩国人留下一个刻度表(也能测量电阻率)。望高人指点此表怎么读啊?谢谢   此电导率仪是美国MyronL麦隆型号为EP

网友:
照片太模糊,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坏了,我们换一个新的。但参数设置不对。就不能用了。做系统的韩国人留下一个刻度表(也能测量电阻率) ...

电阻率X刻度盘上的显示值(黑色)X量程=1   不知道对不对?
表盘上的黑色数值是均匀分布的。上面红色的数值是越靠近左边数值越大并且刻度分布越密集(就像测电阻式的表盘刻度)
以下是:网上查到的相关信息

 产品名称:EP电导/电阻
  • 商品品牌:MYRON L
  • 商品型号:EP
  • 产品产地:美国
  • 产品特点:

l         价格低廉,适合国情
l         操作简单,坚固耐用,使用寿命长
l         可更换pH电极,免维护电导电极
l         9V电池,可测试2000
l         精确读数仅需3:
①冲洗并注满测试杯
②选择量程
③按键读数
产品规格参数:
型号
M6/PH
EP11/pH
T2/pH
T6/pH
EP
EP10
测试指标
电导/PH
电导/pH
TDS/PH
TDS/PH
电导/电阻
电导
量程/
分辨率
自动切换
0-5000µS
2-12pH
2-12pH
0-10µS
0-100µS
0-1000µS
0-10000µS
2-12pH
0-50ppm
0-500ppm
0-5000ppm
2-12pH
0-5000ppm
0-0.5µS
0-5µS
0-50µS
0-500µS
0-5000µS
2-30 MΩ
0-10µS
0-100µS
0-1000µS
0-10000µS
精确度
+2%全量程
+0.2pH
+2%全量程
+ 0.2pH
+ 2%
全量程
+ 2%
全量程
+ 2%
全量程
+ 2%
全量程
自动温度补偿
10-710C
10-710C
10-710C
10-710C
10-710C
10-710C

楼主:
呼唤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