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氮之后是否有必要镀铬?

楼主(2012-07-18):
RT,请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
渗氮也是增加耐磨性啊,表面形成的氮化层也是具有防锈效果的,我们这边供货的渗氮零件都是没有涂防锈油的。我认为没有必要再镀铬了

游客

网友:
哦,谢谢,一会发图 大家看看

网友:
铬好像可以防锈的吧

网友:
看你零件的要求了,外观要求比较高的话可以考虑一下,不然我觉得没必要

网友:
使用上没必要,外观上可有可无

网友:
渗氮有防腐,耐磨,外观要求不高,可不镀铬。

网友:
渗氮本身就是表面处理啦,如果没有要颜色等搭配要求的话,不建议在表面镀铬。
还有我们一般表面有作处理的零件不要直接再处理,必须先把之前的处理层去掉,比如镀铬、镀镍等...

网友:
镀铬以后,更美观把

网友A:
氮化后抛光可达到光洁的表面, 有耐磨防蚀的作用.不必镀铬.

游客

网友(2012-08-24):
看你抛光的量了,一般的氮化层深度只有0.005,你将氮化层抛掉了就是材料本身的颜色
那氮化后抛光 零件表面呈现什么颜色?亮色?

网友B(2012-07-18):
渗铬---钢铁化学热处理方法的一种。将钢铁制件放在渗铬的介质(如用盐酸润湿的铬铁粉或含氯化铬的气体)中加热,新生的活性铬渗入钢铁表层,使其表面具有耐蚀性和耐热性。   渗镀品种之一,欲渗入的元素为铬。渗铬的目的是为了改善钢和耐热耐蚀性及抗氧化性,提高持久强度和疲劳强度,这样就可以用普通的钢材代替较昂贵的不锈钢和耐热钢。   渗铬方法有固体粉末渗铬、气体渗铬、盐浴渗铬等。

游客

网友:
较好的表面才处理工艺
我那零件却是氮化后 便面有层金属 从色泽上看似乎是铬,个人也觉得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氮化后抛光可达到光洁的表面, 有耐磨防蚀的作用.不必镀铬.

是亮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渗铬---钢铁化学热处理方法的一种。将钢铁制件放在渗铬的介质(如用盐酸润湿的铬铁粉或含氯化铬的气体)中加 ...

镀铬与渗铬的区别在与基体的结合方式,渗铬是冶金结合,镀铬是物理结合,各方面性能渗铬好与镀铬.

网友(2012-08-23):
镀铬分为镀硬铬和镀装饰铬。
镀硬铬的主要目的是增加产品的表面硬度,当然外观也干爽好看,不需要后期抛光。但是渗氮的硬度完全比镀硬铬高,且耐磨性更好。从这方面来看渗氮后再镀硬铬完全没有必要。
另外一方面楼主可能处于外观要求镀装饰铬,为了好看就另当别论了。不过渗氮工艺里面还有衍生的QPQ盐浴氮化,处理出来的耐磨性和耐腐蚀性都很好,同时还可以得到很好看的黑亮色外观。楼主到时可以考虑试试

网友:
进来学习的,先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
我也认为不必要镀铬

网友:
谢谢大侠们的讲解!
学习了!

网友:
看什么部位,如果是高危区域可以考虑镀铬,以前我们有个发动机的安装支架要求镀铬钝化的,双保险不腐蚀。

网友:
镀铬分装饰性镀铬、镀硬铬 镀硬铬常用在修复或要求耐磨等零件 渗氮部分可以取代镀铬 ,但有些零件不能取代, 如镀铬后经过抛光具有很高的表面光洁度,对玻璃、塑料等模具有些需要镀铬的。

网友:
可以淬火+镀铬

渗氮后再镀铬?---渗氮作底也可以,再渗铬,有渗氮化铬之效果。
                           再镀铬最终结果还是镀铬,渗氮与镀铬是不同基理的热处理方法,结合力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