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4m的法兰 厚度70mm,焊接后需要加工密封面,加工余量留多少

楼主(2012-07-18):
直径4m的法兰 厚度80mm,焊接后需要加工密封面,加工余量留多少?

网友:
好大的法兰盘
这个不懂
帮你顶下,等到高人

网友:
看图纸啊,一般都有工艺要求的。你的这个4M感觉留10个左右吧    反正密封面只要带平光洁度达到要求就行了  应该不用留太多

网友A:
问题总是没头没脑,留余量的问题,要看工件的使用要求;还要看你用什么方法下的料。

网友:
看工艺流程安排,流程不同留量不同。但10mm有点少。

游客

网友:
焊后不热处理变形会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总是没头没脑,留余量的问题,要看工件的使用要求;还要看你用什么方法下的料。

仁兄 顶你一个

网友:
应该大些吧,焊后会变形的

网友:
法兰拼接后矫正,10mm余量可以了

网友:
怎么个焊法,关健是焊接加工变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