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刚性攻丝,铸铁件,攻完后头两扣总有问题

楼主(2012-07-18):
加工中心刚性攻丝,铸铁件,攻完后头两扣总有问题
用赛规试,头两扣下不去,用丝锥手过两扣后,塞规通端完好通过,后面也很通畅。
表面看,头两扣有明显粗糙感,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各位给分析分析

网友:
看不出你攻丝前倒角的啊 多大的丝锥啊?

游客

网友:
攻丝前倒角,M22X1.5,M14X1.5两种

网友:
做个锥形的治具队孔口敲,不可用力过大,这样牙会顺畅。

游客

网友:
不想从加工中心上做完后再有其它工序了,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楼主:
现在只想加工中心一次做好,只是想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开始以为丝锥退出时未退到尺寸快进,最后两扣被挂,但问了操作者是完全退出的。
大家有操作数控的,可以帮忙分析一下这种现象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你加工中心 主轴旋转,和Y轴下降的速度协调么?

楼主:
在百度知道上看到有如下问答

我的汉明石阁数控,丝攻退刀时出现拉牙现象(就是内牙都被丝攻退刀时平调了) 怎么解决,请教大虾!

那证明丝攻的切削刀口已经钝了,一般攻低碳钢(e.g. 黄牌)及贯穿孔攻牙的切削速度可以较快一些,退刀也无需那么频密;反之,针对中碳钢(e.g. 油钢)、高碳钢(e.g. 热模钢或生铁)的钢材、及非贯穿孔的牙,就要小心一些,切削速度需要较慢一些,退刀需要频密一些,我习惯把头岛用来开粗的丝攻,自行加工把牙磨浅一点点,到使用尾岛时,牙身就能产生亮泽。

补充:
的确,孔径不合适(孔太大牙太浅或孔太少牙太深),也是扫牙的原因之一。
另外,如果不是用同一支丝攻来攻牙,对错了位也会扫牙。
欧洲机床(加工中心)的Z主轴与移运刀头之间用弹簧逼的很紧,没什么虚位(clearence),而国内的机床主轴在退刀时,如果有虚位(clearance)就会出现扫牙的情况,请用手动试试感受一下,主轴在退刀时是否有虚位。

                        我在数控攻丝当中 在倒回到孔口是时候 丝锥带到了牙纹 引起空口螺纹拉毛 问要怎样解决这问题
                                                                                                    我来帮他解答

网友(2010-05-06):
                                                                            满意回答
                                                                                            带到牙纹有几方面的原因,与攻牙机床转速,进给量,牙攻,还与工件材质等有关系,解决方法可以在螺孔攻丝之前倒角,用大于底孔的中心钻点一下即可,或用两刃倒角刀

网友A(2012-07-18):
你有没有用弹簧夹头?

游客

网友:
用的ER弹簧夹头

网友:
攻完扣抬刀过早吧,叫整个丝锥按螺距推到工作面上1毫米在退刀

游客

网友:
已经5mm以上了,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百度知道上看到有如下问答

我的汉明石阁数控,丝攻退刀时出现拉牙现象(就是内牙都被丝攻退刀时平调了 ...

嗯,感觉差不多

楼主:
目前还没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小螺纹刚性攻丝可以,大螺纹不建议刚性攻丝,ER筒夹的夹紧力也比较差。攻丝之前倒角没?

游客

网友:
倒角了

网友:
攻丝退刀补偿有多少?

游客

网友:
开始退5mm,后来怀疑,退到10mm,还一样

网友:
检查一下机床精度,包括:重复定位精度、反向间隙补偿、主轴与工作台垂直度、主轴伺服刚性等。刚性攻丝对机床要求较高。

网友:
加工过,没出现类似情况,不知楼主能否详述切削量等参数!

游客

网友:
转速200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用弹簧夹头?

是不是丝攻夹头,丝攻是国产好是进口的

游客

网友:
不是攻丝夹头,是ER夹头,丝锥开始是国产的,后来换了OSG进口丝锥,还是一样

网友:
M14的也出现前2牙不好的情况?要是光M22的出现那 可能  就是扭力太大造成的。个人建议M22要螺纹铣刀铣螺纹、

网友:
前两牙攻丝,丝刀的转速在慢一些,轨迹形成提高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丝攻夹头,丝攻是国产好是进口的

不要用刚性攻牙指令,试试看,

网友:
用的是哪一种刀柄

网友:
丝锥跳动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