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达人:铝板8mm,攻牙连接太累,能否焊接,见图

楼主(2012-07-18):
如图!现在是攻牙螺丝连接,能否焊接成型,变形是否可控

网友:
变形肯定有的···看焊接工艺了··,这里推荐焊接,快,强度高

网友:
这是垫高块么,阁下是设计工装夹具的?

网友:
铝件焊接变形大
个人建议不要采用

网友A:
我这边焊接铝也不愿意焊,很伤设备,看看其他人还有没有办法

网友:
有气动万能攻丝机,M4~M8 再多孔都是浮云!何况还是铝

网友:
我记得是激光焊,貌似可以

网友(点评):
让激光焊铝有点欺负它了。

网友:
攻丝连接替换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焊接铝也不愿意焊,很伤设备,看看其他人还有没有办法

一般铝件用什么方法焊接?

游客

网友:
我这边只有电子束焊接,焊接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收费会比较贵,质量也可以保证,一般情况下,如果是薄板的话,比如10个以前的,而且是普通的铝的话,我们焊接很轻松,但是价格也不便宜,但是焊接30个,40个,50个的我

网友:
铝的还是建议不要焊接了,铝导热好焊接完热缩大变形大,厚板还可以考虑下

网友:
凡是动火高热量都会有变形的。

网友:
看承载的强度了,铆接/点焊不可么?

网友:
楼主是箱体吗?还是想办法怎么攻牙更快的方法吧!

网友:
厚板可以选择MIG焊,一些船厂做铝船都是用MIG焊的,速度快,厚板的话基本可以控制变形量。

网友:
电子束能焊,但如果没有量的话,价格会比较高。还是建议楼主攻丝或者加套。

网友(2012-09-30):
铝板一般用激光焊或钨极氩弧焊,板材厚一些可能变形小一些。

网友:
个人不建议焊接,会产生形变的,你的铝板上其他孔、牙比较多,会影响后面其他加工件的安装精度。
如果就一件的话,手工攻牙应该没问题的,我数了一下好像20个牙,况且是铝件,不会费太长时间的。
攻牙的另外一个好处是便于拆装。

网友:
可以焊接啊,只不过要注意焊接工艺.这样变形就小.也可以焊接后把面加工一下.

网友(2013-04-19):
8mm铝板焊接您这个是个活还是要买设备啊···亲 能透焊8mm的焊接设备挺贵的哟··

网友:
精度要求很搞的话,焊后加工。
如果焊后加工不了,只好螺接了,没有什么好办法,焊接肯定变形

网友:
焊接变形大,一般还是攻牙连接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