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膜泵流量曲线如何理解?

楼主(2012-07-18):
谁能看懂这个泵的曲线图,为什么压力却降低了, 流量增大了,我都进入了牛角尖了。还是它在一定压力下的曲线啊,比方说是最上边的曲线是在6.8公斤压力下的,但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求高人解答。

网友:
你的图表看不清楚啊。我们也在做气动隔膜泵,呵呵,我们从不看这个曲线图,我觉得应该是每种泵都有它的特定压力,在这个压力下它的效率最高。

网友:
P=△pq,在恒功率的情况下,q大了,p就小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A:
3#给你解释了!你的泵输入功率是恒定的,输出自然也是恒定的,能量守恒!这很简单呀?

楼主:
由于不会弄图片,解释一下:左侧(Y轴)是压力(压头),从下往上增加;底部(X轴)是流量,从左往右增加。实线下方的那个文字是一个恒定的数值,每条对应的都不一样(例如:最上边的实线下面的文字是100psi(6.8b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给你解释了!你的泵输入功率是恒定的,输出自然也是恒定的,能量守恒!这很简单呀?

由于是压缩空气驱动,也就是说是压缩空气压力一定时,输出功率一定,然后转换成流量和压力之间的关系,是这个意思吗?求详解。因为一般都是压力增大,流量就会增大,所以我在认识上有矛盾的地方。

网友A:
不仅仅是输入压力,和输入流量也有关系的!流量也影响输入功率的!“输出功率一定,然后转换成流量和压力之间的关系”这句是对的,但这个关系不是线性关系,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一般都是压力增大,流量就会增大”这是错的,他们同时增大的时候是功率也在增大的时候,但这个输入功率是一定的!记住能量守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仅仅是输入压力,和输入流量也有关系的!流量也影响输入功率的!“输出功率一定,然后转换成流量和压力之 ...

那左侧竖轴是进入隔膜泵的压力还是隔膜泵出口的压力啊?如果是进口的压力就应该是压力大就流量大把,如果是出口的压力就会压力大流量小,这里的驱动源是压缩空气,那您讲的能量守恒中所谓的功率是压缩气体的功率?

网友:
输入功率和输出功率!理论是相等的,但是还有其他的能量损失!输入就是压缩空气!

网友(2015-11-30):
这是胜佰德S05的塑料泵的曲线图吧?是的,这个曲线图我也迷糊了,还是请成永这位高手指教下吧!最好以你这个图举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