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直流电机为动力如何实现拉伸运动?

楼主(2012-07-18):
动力是一般模型船的小型直流电机(小马达),怎么才能使得其旋转变成前后如活塞一样的运动。
注意,不是反复拉伸的运动,而是可以控制的,让它拉就拉让它伸就伸。拉(或伸)到顶后就停止,不会又做伸(或拉)的运动。
就好像翻斗车,倒东西的时候翻斗起来,倒完了就收回翻斗。一切都是可控的。

网友:
步进或伺服加摇臂滑块可以。其他基本不可。

网友:
有一种直线式的步进电机可以实现

游客

网友:
是步进电机,但是输出的不是转动的扭矩,输出的是往复直线运动。
不还是步进电机。

网友:
給你個網址 http://www.x-long.com.tw/?f=BallscrewTypeElevator  看是否合適

网友:
(偏心园)和发动机曲轴一个道理

网友:
你的这个动作用齿轮齿条较简单,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