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刀片尺寸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7-18):
我在画一个刀夹,当参考各厂家的刀片尺寸时发现,所谓55°菱形070204的刀片,其中07的长度是多少?具体是从哪到哪儿?刀尖部分的r角是0.4,那另一个钝角的倒角是多少?

 4 小时前 上传

有没有做刀片的,请教一下~

网友A:
内接圆直径是1/4英寸注记为7,另外的角为125度。可以计算得出,也可测量出。

网友B:
07是内接圆1/4英寸  约等于6.35mm  就是你图中的ΦLC。
另一个钝角的倒角 不知道你问的什么意思? 如果是角度的话125° 如果是圆弧半径的话应该也是0.4

网友:
125度没有R角

网友:
个人认为:07-是菱形边长没有倒圆角时的长度7.75内切圆为6.35

游客

网友: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接圆直径是1/4英寸注记为7,另外的角为125度。可以计算得出,也可测量出。

我没问另外的角,我还不知道180-55=135啊。我想问钝角的倒圆。刀尖有个R0.4,那钝角是R多少?切削刃7.8指的是从倒圆的中心到中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07是内接圆1/4英寸  约等于6.35mm  就是你图中的ΦLC。
另一个钝角的倒角 不知道你问的什么意思? 如果是角 ...

我是想用CAD画个刀片,但是看刀片尺寸时,发现07上面写着L=7.8,但是这个7.8是从哪里到哪里?图太小我看不出从哪里开始标注的。是从R0.4的圆心标注的么?
1/4英寸换成米制是多少?

网友:
5楼解释是对的,刀片样本上画的很清楚。

网友C:
钝角的圆弧不会超过0.2,其它的平时在生产中还么注意过这个问题。只要求内切圆要符合标准就可以了。你自己个找个毛坯测绘下不就清楚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钝角的圆弧不会超过0.2,其它的平时在生产中还么注意过这个问题。只要求内切圆要符合标准就可以了。你自己个 ...

我上哪弄刀片毛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问另外的角,我还不知道180-55=135啊。我想问钝角的倒圆。刀尖有个R0.4,那钝角是R多少?切削刃7.8指 ...

7.8是指未倒圆前的长度

网友D:
毛坯我有,需要的加我,免费提供给你,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毛坯我有,需要的加我,免费提供给你,哈哈!

大方~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用CAD画个刀片,但是看刀片尺寸时,发现07上面写着L=7.8,但是这个7.8是从哪里到哪里?图太小我看不 ...

如果你要根据这个条件来画图的话  你不用考虑L的值  你画的时候 直接画一个直径6.35的圆 然后画55度的菱形 让菱形的4个边和6.35的圆相切(6.35的圆是菱形的内切圆哦)  然后倒圆弧 就搞定了

网友:
钝角倒角和锐角倒角是一样大的  边长是按照尖点到尖点来计算的  取的是大概值!还有就是每个厂家的ISO标准品还是有微小差异的,主要是在正角刀片上反映出来 厚度有区别!

网友(2012-10-29):
6.35

网友E:
可以到山特网站上下载个相应的刀夹,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到山特网站上下载个相应的刀夹,量一下,

兄弟玩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玩笑了

有什么玩笑啊,你去下载个刀夹的CAD二维图,在CAD中测量一下有何不可呢,其实楼上几位朋友说的都是正确的,

网友:
我还从来没注意过这个问题诶,明天问问师傅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