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proe可以制作装配动画,但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楼主(2012-07-18):
我听说proe可以制作装配动画,但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哪位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运动仿真

网友:
哪个大侠能教个摆线转子的仿真!先谢了!

网友:
装配的时候设定好约束连接,之后再机构模块里设定伺服电机,完成运动仿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