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焊接铝板时,怎么尽量减少铝板对激光的反射?

楼主(2012-07-18):
请教一个问题,激光焊接铝板时,怎么尽量减少铝板对激光的反射。我用180W,100mm/min的激光参数焊接时,铝板表面无任何反应,应该是激光被表面反射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黑

试试看,你做过铝板激光焊接吗?

网友:
见过,你说反光的嘛,那就涂黑啦,就像我用光电开关反射一样,白色的涂黑就有信号了

网友B:
嗯,是这样的吗??貌似不能总是涂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是这样的吗??貌似不能总是涂黑吧

一旦反光就必须涂黑的,激光跟电子束不一样,毕竟热源是光,不是像电子束那样是用巨大动能的电子去轰击。这正是激光的软肋之一。

网友B:
但是我在上月的埃森展上面看人家那个激光切割铝板的,也没有涂黑啊,就是一开始就切割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在上月的埃森展上面看人家那个激光切割铝板的,也没有涂黑啊,就是一开始就切割了啊

那个应该是大功率的激光器,功率大的话可以直接切割铝板的。

网友(2013-12-31):
涂黑是可以提高吸收率,但同时会造成其它很多问题,不建议采用。可以加热,表面毛化或者溶剂清洗,机械方法可以压凹打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