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炎热,广数990MA系统机床老报警

楼主(2012-07-18):
最近天气比较炎热 ,我们厂里去年改装的一台广数的990 系统老是报警 (z轴驱动器报警)。  每天早晨来开机床可以做半小时, 然后就要报警了   。

请问:有可能是天气闷热的原因吗? (本车间温度达到40度,机箱温度起码40+++)
图片画红圈部分万能铣头  比配重要重150斤 左右

网友A:
我做过一台老928系统数控车 ,下午4点就出问题。后来把驱动器拆下来,灰尘足有1千克。二个风扇全坏。你这个情况发热造成故障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一台老928系统数控车 ,下午4点就出问题。后来把驱动器拆下来,灰尘足有1千克。二个风扇全坏{:soso_e ...

去年年底改装的  而且风扇运行正常

网友B:
清除粉尘,排风通畅,实在不行安个电扇直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除粉尘,排风通畅,实在不行安个电扇直吹

天气温度40+++的时候  电扇吹也没用

网友:
那就把电气部分安一个塑钢的小屋里,装空调吧,我们都装了四个了

网友C:
关键是你的电器控制部分的温度,排风畅通否?有无灰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你的电器控制部分的温度,排风畅通否?有无灰尘

有两个排风扇  去年年底改装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