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焊直接焊接加工L型工件,所能达到的垂直度是多少

楼主(2012-07-18):
请教各位大侠:  一般焊直接焊接加工L型工件,所能达到的垂直度是多少。

网友:
楼主这样的问题不好回答,这个要根据工人的技能水平来看,要求高点的工件,就做工装来保证,

网友:
高手肯定90度的,那不用说的,而且保证90度难度也不大,如果是薄板可能会变型多一点,但是用点焊效果会好点!!

网友:
焊接后都会变形 所以说绝对90度还是很难保证 还有就是根据工件大小有关系

网友:
不好回答

网友:
为啥要焊接呢,我觉得高温总会产生变形的,建议留点余量,焊好了之后放床子上加工一下,角度准确对焊接工艺要求还低